[软件] 为什么有的电脑关机了,插网线的网口上灯还闪烁

楼主(2023-04-06):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电脑在关机状态下,局域网其他电脑仍能ping这台主机?

网友:
主板支持远程开机

网友:
其实没有关机,只是睡眠了。

网友:
有种东西叫网络唤醒

网友A:
如果是关机,那只能通过MAC地址去唤醒,IP层面的东西是没法用的。

网友:
我的没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关机,那只能通过MAC地址去唤醒,IP层面的东西是没法用的。

电脑已关机,局域网其他电脑如何检测这台已关机电脑是否在机房?

网友:
应该是通过mac地址唤醒的,必须主板支持并启用

网友:
没断开电脑电源,辅助电源还在工作。

网友:
主板BIOS设置找找,应该可以关闭网卡的,关闭后就不闪了。俺的主板就有这项设置。

网友:
可以通过后门打开控制电脑!

网友:
网卡没有彻底关闭

网友:
是由于网络唤醒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已关机,局域网其他电脑如何检测这台已关机电脑是否在机房?

没法检测的。除非带VPRO功能的。

网友:
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了,

网友:
关机后插座直接自动关机

网友:
关机后鼠标键盘灯全亮,所以网口亮很正常,系统没有关机只是睡眠了,可以设置MAC地址唤醒电脑,在主板设置里面可以全部关闭。如果强迫症拔掉电源。

网友:
是不是SSD+机械的双硬盘构造?

网友:
关注有没有能代表权威部门的说法

网友:
主板能设置是否支持网络唤醒,关掉,而且现在的WIN10默认的关机其实是休眠,我关机后随手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