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太阳能热水器温度传感

楼主(2023-04-06):
老家的太阳能热水器水温显示失灵,趁着清明回去换了一根新的传感器,坏的拆下来发现内部温感元件因为进水而锈坏,玻璃管已经断裂,没办法测量阻值,度娘找不到明确的答案,特求助万能的神坛,那位兄弟姐妹知道这个传感器是多少K的?

网友:
这个只能买一样型号了,这个有5K的10K的多种。型号不一样都不同

网友A:
这东西20多块,买一个得了,以前换过两次

网友:
好像阻值就那么几种,问商家。

网友B:
热敏电阻一般都是5K 50K 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一般都是5K 50K 100K

这个跨度也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20多块,买一个得了,以前换过两次

已经换新的了,这个是换下来的。

网友C:
四线的一般都是10多K

网友D:
在新的传感器上量不就行了

网友E:
买一个新的不就得了?!

网友F:
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知道水位到哪了

网友:
确认是最常用的1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新的传感器上量不就行了

这种事带电路板的,尾巴那个盒子就是,全灌胶密封不破坏没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知道水位到哪了

中间一根电极,外壳不锈钢套是一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线的一般都是10多K

这种两线的,尾部带一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新的不就得了?!

新的已经装上了,记得以前看过那位兄弟的帖子画出了这种传感器自带的电路图现在找不到了,所以上来求助坛友。

网友G:
不同品牌的仪表配不同的参数的传感器。 你要提供仪表品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同品牌的仪表配不同的参数的传感器。 你要提供仪表品牌才行。

仪表是雨林地带的TQ-8,传感器貌似其他品牌看天气传感器的都可以通用,以前也换过其他品牌的传感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158
答案终于找到了,感谢万能的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仪表是雨林地带的TQ-8,传感器貌似其他品牌看天气传感器的都可以通用,以前也换过其他品牌的传感器。 ...

雨林的仪表适合长江以南的地区使用,传感器很便宜的,前几年有10元包邮的。

温度参数可以问厂家的(我10年前问过) 一般是10K 39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