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并破解某共享充电宝

楼主(2023-04-06):
上贴提到的垃圾佬,老史头,废品站收了个共享充电宝,他想家用,找到我。本来这玩意吧,我就不想碰,毕竟有点。。。做人还是应该有一点底线的。但考虑到他这种人,帮他他不会感恩,但是不帮他可能就要被记恨一辈子了。那就走个过场吧。

一窝,充电站+8个充电宝

拆解外壳,看看里面电源+4G模块+8个充电模块

拿出一个看看

试试充电正常
插入手机无反应,拆解

楼主:
研究下电路板,很简单,飞一根线就解决了不能输出问题,这里就不说了,对于爱好者5分钟就解决,对于其他人可能有点困难,避免不正当获取者别有用心这里就不说了,如果有人评论不公布方法怎么怎么地,那就呵呵吧,什么心态大家都懂。

破解后看看充电

7.5w功率,还行。
这个里面单片机一直工作,待机电流20ma,如果家用不需要通讯,那就去掉单片机就行了。

拆解破解完毕,复原,还回去,就说里面专用芯片,我破解不了,完事

网友A:
看我签名,,,,这种东西发了之后就总有人找,微信qq都被人不知道怎么挖出来了

网友:
这类的东西我没有用过,盲猜大概是定时,要不就是主机通过接口给了一个指令。

网友B:
“帮他他不会感恩,但是不帮他可能就要被记恨一辈子了”

这句话没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他他不会感恩,但是不帮他可能就要被记恨一辈子了”

这句话没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 ...

代表这个社会大部分人

网友:
纯粹好心提醒你,你铁定违法了,且听我细说,因为你是帮人家破解,这个数量,他肯定是拿出去售卖获利,这样一来一往,你就变成了非法获利产业链中的参与者(跟你收没收破解费没关系),若他被抓了,把你供出来,你也会受牵连,而且破解人肯定是主犯级别的,因为你不可能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

网友:
又骗我,下次别来我这收垃圾了

网友:
到手拆开,研究几天,然后放一边几天,假装破解不了,物归原“主”!

网友:
别小看废品站,那里淘到的宝贝不少呀

网友:
我常去的一家理发店角落摆着一台蒙灰的共享充电宝主机(只有一个充电宝的位置空着,其他充电宝都在原位,看蒙灰的程度应该有很长时间了,居然没人收回去),柜台上又摆着两台新的,现在这东西利润空间很大?

网友:
我来猜一猜,是8205吗

网友:
纯粹好心提醒你,你铁定违法了,且听我细说,因为你是帮人家破解,这个数量,他肯定是拿出去售卖获利,这样一来一往,你就变成了非法获利产业链中的参与者(跟你收没收破解费没关系),若他被抓了,把你供出来,你也会受牵连,而且破解人肯定是主犯级别的,因为你不可能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
怎么看你是商家,不希望资料公开,你要搞清楚得利和不得利的区别,照你这么说发明炸 弹的人应该枪 毙了

网友:
支持lz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签名,,,,这种东西发了之后就总有人找,微信qq都被人不知道怎么挖出来了 ...

你给我5块,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破解方法,不需要拆芯片,不需要拆任何东西,只需要短接某的东西就行了,而且充电速度比正常扫码充电快,并且,只有小电的可以

网友:
废品回收站真的有宝,前面看到30元捡到索尼功放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