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安捷伦线性电源E3615A,教训。附维修手册

楼主(2023-04-06):
咸鱼买了一个安捷伦的线性电源,能开机,显示0000,知道应该是没有输出,因为是线性电源,感觉能修就150rMB拿下了。
E3610,3611,3612,3614 都是一个系列的。

维修手册在这儿,有电路图,不过没有电压电流表的原理图。https://wiki.physics.wisc.edu/yavuz/images/2/24/E3614a.pdf
按照维修手册的提示,先把S1-S5 拨到上面,按表A-2测各点电压,有两个电压不对,顺着图纸找到对应的稳压芯片,芯片输出是对的。当时简单看了一下原理图,我觉得几个地应该没有联通,可能是手册不对(犯下了想当然的严重错误)。

然后继续按A-5的提示逐级断开驱动去测。电压输出飙升到了31V,显示板的电流显示就不正常了(始终显示10.00)。应该是主控TC14433局部烧了。
再后来无意中发现S1 和S5切换后地线联通不正常,再直接测这两个拨动开关,开关内部接触有问题,其中S5拨动几次就好了,而S1 彻底开路了。s2 s3也有问题。

一开始就没有怀疑拨动开关故障。分析应该是输出高电压,两组地都接入了电流表主控芯片,拨动开关没有正常通断,两组地没有联通,在主控芯片处形成了高电压差导致了芯片损坏
把波动开关直接联通后,电源恢复了正常,就是电流表坏了。郁闷,关键是TC14433 还买不到。 等哪天空了用ICL7107飞线修吧

Agilent E3614A维修手册.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