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节锂电升压为5V100mA无感芯片电路

楼主(2023-04-06):
0.33元一个,3至4.2v入,出压5V,正负0.1v,出流100mA内变化,电压较稳定。特记录下来,留作后用。

网友:
看到PW丝印就猜是无锡的,一查果然是

网友:
无感芯片电路看起来不错,能够做笔记是个好习惯。

网友A:
这是电荷泵电路吗?效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荷泵电路吗?效率怎么样?

百分之80左右的效率

网友:
MAX1683也有相同功能但价格高,输出电流小很多

网友B:
有没有无感芯片升压到12或者15v的

网友:
电荷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无感芯片升压到12或者15v的

MAX232就是了

网友B:
这玩意儿能升压到15v吗  电流可以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能升压到15v吗  电流可以多大

15V到不了,这个是TTL转232的电平转换芯片,可以由5V转换出+10V和-10V,但是电流是比较小的,只适合做信号用

网友:
电荷泵,用过,还有pw5410B,锂电直接转3.3V的。缺点是静态电流(不是en关断)太大,有个0.5ma左右了,不适合长时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