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高功率的RT3070L高功率无线网卡

楼主(2023-04-06):
kaliLinux免驱,信号不错,能收到很多手机搜不到的信号,手机只有一格的信号它也满格

送了十米的miniUSB线在室内用有点太长了

接口是miniUSB

外壳没螺丝,纯卡扣。卡扣非常多,沿着接缝撬开
内部有两个碗装天线

芯片

网友:
一路天线2个端

网友A:
无线网卡不是插在usb接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不是插在usb接口的吗?

这个很大,需要用usb线连在电脑上

网友:
5W你也信。

PMPO估计有50w吧。

网友B:
天线不错,这玩意拿来pin密码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不错,这玩意拿来pin密码可行

抓包后钓鱼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包后钓鱼就行

大概2010左右的时候那时还是WEP加密的多,容易破解,当时租房破解了一个邻居的用了大半年。现在都是WPA和WPA2的加密方式了,很难破解

网友:
总感觉无线的速度比有线的要快

网友:
像定向无线

网友:
当年的蹭网神奇,现在家家户户都装宽带了

网友C:
5000MW可以读作五千兆瓦吗?毫瓦好像是mW,不知道我记错没有?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D:
大概十年前还买过一个蹭网用了一段时间,信号挺强速率一般。
然后办了个移动4M宽带,没错就4M(下行满速率520Kb/s左右)感觉还挺快,现在电信千兆了,也没啥感觉。

网友:
这功率好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十年前还买过一个蹭网用了一段时间,信号挺强速率一般。
然后办了个移动4M宽带,没错就4M(下行满速率5 ...

你的千兆宽带多少钱一年啊

网友:
现在应该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0MW可以读作五千兆瓦吗?毫瓦好像是mW,不知道我记错没有?

5百万千瓦的功率  您这网卡需要3台华龙一号反应堆供电吗

网友:
高功率网卡满格也未必流畅。

网友:
一个端口接两路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