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个太阳能灯板 居然自带控制

楼主(2023-04-06):
居然自带控制的,加个外壳和太阳能板子就行了,外壳比较麻烦了。

网友:
现在太阳能板子都这样  还有的带遥控器,你这个上面全是锡球,需要清理一下

网友A:
一个电池带动那么多灯,小牛拉火车,拉得动吗?

网友B:
这是多少瓦的,怎么看着亮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池带动那么多灯,小牛拉火车,拉得动吗?

拉得动的…而且亮度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多少瓦的,怎么看着亮度不行

20w最大功率…亮瞎眼…

网友B:
20W是实测功率还是标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W是实测功率还是标称值?

实测……用可调电源测的…

网友:
加一块容量大一点的电池

网友:
现在智能一点正常

网友C(2025-02-09):
这个不好,电池寿命短,我想用大电池,对电池的充电电压设定到3.95V,以大大增长电池使用寿命,这个是不行的

网友:
弄个内阻小容量大的电池,这么多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电池寿命短,我想用大电池,对电池的充电电压设定到3.95V,以大大增长电池使用寿命,这个是不行 ...

想上个100a的磷酸铁锂感觉有点浪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上个100a的磷酸铁锂感觉有点浪费了…

磷酸铁锂当太阳能灯电池在北方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当太阳能灯电池在北方能用吗

肯定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