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次翻车的维修~更换安立MS2711B频谱仪显示屏偏振膜

楼主(2023-04-06):
公司一台频谱仪,型号是MS2711B,由于偏振膜老化,中间一团黑,看不清楚,网上买来偏振膜,打算更换一下。

老化的屏幕偏振膜:

撕掉表面的偏振膜,除去胶层,接上连线上电:

看看显示效果,正显和反显:

第一次贴,没经验,空气没排干净,有气泡:

算了,就这样吧,剩下的收起来,可以给其他小显示屏更换。

网友A:
这设备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B:
是怎么换的,我有几台老数码相机都这样子

网友C:
不光偏振老化了,液晶也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备应该不便宜吧

不便宜。我一直在想能不能用这玩意测试开关电源起振了没。

网友D:
恭喜更换偏振膜成功!

网友E:
屏没碎就不算翻车

网友F:
气泡还好一点,主要是灰尘太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泡还好一点,主要是灰尘太难搞。

其实吧,残胶最难清除,图片一和图片二之间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换的,我有几台老数码相机都这样子

1.撕掉旧膜,2.除掉残胶,3.贴上新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光偏振老化了,液晶也老化了~

液晶还行,通过调整对比度还是能看得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更换偏振膜成功!

下次就有经验了,下回换SiteMaster S331C的偏振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没碎就不算翻车

你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G:
求楼主偏振膜的车,有几台磁带随身听要还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楼主偏振膜的车,有几台磁带随身听要还膜了

已私发你了,你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吧,残胶最难清除,图片一和图片二之间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

用美工刀,加纯酒精,你这个屏很小,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美工刀,加纯酒精,你这个屏很小,问题不大。

酒精不好使,我用风油精清除掉的。

网友:
这不算翻车吧,挺好的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H:
下次弄的时候先喷点水,然后慢慢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次弄的时候先喷点水,然后慢慢刮。

带胶的,喷了水就粘不住了。不是车窗膜,喷水比较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