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2258XT,45, 48, 9A, B3, 7E, 72开卡工具

楼主(2023-04-06):
,本人实在愚钝,看了修改Flash.SET的教程,折腾了半个小时毫无头绪

网友:
你这个ID应该是BICS2的颗粒

去翼浪数码的群里面找整合包即可

网友:
你试试这个,查了有这个ID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开吧

网友:
看你的是BICS2,试试这个

网友:
应该是设置不对

网友:
BICS3 前面没仔细看  这个包有这个ID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闪存的照片发上来

网友:
这里4个包,都有你要得ID.

网友:
我给传了4个包. 都含这ID. 不知为何帖子里看不见

网友(2024-03-13):
请问 SM2258XT  ID 45,49,9B,B3,7E,72 开卡固件如何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