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爸的电动代步车坏了,修理一下

楼主(2023-04-06):
老爸打电话说代步车坏了,让我给看看,周末回去后检查,故障现象是一踩加速踏板车就抖动,不向前走,从现象看感觉是缺相,怀疑控制器坏了,打电话找卖车的,告知一个需要1000多块,还没有现货,这就意味着一旦判断失误就白要扔不少马尼,于是决定先拆开看看控制器到底怎么样,没想到不拆不知道,一拆就想笑,问题太简单了。
铺上毯子,准备拆车

拆掉车后座,发现只能看到电瓶,无法拆控制器

拆掉车子后屁股,可以看到电机了

检后觉得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准备拆控制器时有了新的发现

去掉保护盖,拆下断掉的线

找出闲置了十多年的电烙铁,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拆开修理是这个螺丝卡主无法拆,只好钻掉,好在烙铁主体没有损坏

买了个线鼻子接线

先夹紧,再焊接

新线鼻子孔有点大,用断掉的那部分做垫片,上好螺丝试车,一切正常

网友:
故障现象是一踩加速踏板车就抖动,不向前走,从现象看感觉是缺相,怀疑控制器坏了,

网友A:
电流凶猛哦,这么粗的线都烧黑烧断了。

网友B:
黑成这样,之前虚接了很久吧

网友C:
应该线上锡,在押鼻子上锡,这样规范。

网友D:
硫酸腐蚀断了,最好是压线钳做端子

网友:
我跟本看不懂

网友E:
接控制器端的烧断,这种不多见

网友F:
年久锈蚀,特别是铅酸蓄电池供电连接件最容易受到腐蚀!

网友G:
后驱车,很高级啊

网友H:
这么粗的线那把铬铁能烙的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凶猛哦,这么粗的线都烧黑烧断了。

这个应该不是烧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成这样,之前虚接了很久吧

热天开过一次,感觉车里有少皮子味,那当时没找到原因,估计就是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线上锡,在押鼻子上锡,这样规范。

先压的线,然后用烙铁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硫酸腐蚀断了,最好是压线钳做端子

不是硫酸腐蚀的,这个地方是控制器和电机连接的线,电瓶线在座位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控制器端的烧断,这种不多见

应该是虚接,发热加震动搞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年久锈蚀,特别是铅酸蓄电池供电连接件最容易受到腐蚀!

电池连接的地方也虚接过一次,不过那次没有损坏什么,直接上紧螺丝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驱车,很高级啊

后驱就高级吗?感觉以前车子都是后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粗的线那把铬铁能烙的上不

那个烙铁也很大的,不过焊好后忘拍照片了

网友:
看电瓶和这个断线的位置不应该是硫酸腐蚀的,倒像是长时间虚接发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