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车用GPS定位器

楼主(2023-04-06):
之前装电动车上(2G网络),用来记录所走的路,后面续费后升级4G设备。换下来的。屏蔽罩焊死,手头上没有风枪,暂时不破坏性拆解。

网友A:
装在车的哪个位置?

网友B:
供电是用的什么啊

网友C:
换平台还管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只接在2个蓄电池上,出去的时候才打开GPS的开关,一年后,接gps那两个电池比其他两个电池的电压低了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在车的哪个位置?

装在电动车电池箱,直接从电瓶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是用的什么啊

直接用电动车或摩托车的电瓶供电(9-100伏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平台还管用

同个平台,2G网络设备,升级4G网络设备。
解绑旧设备,重新绑定新设备。

网友:
还是很方便实用的

网友E:
屏蔽罩下面那一块最值钱了吧,关键拆了没什么用

网友F:
这东西是不是要把数据传输到远程服务器啊,如果一旦服务商关掉服务器是不是就没用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是不是要把数据传输到远程服务器啊,如果一旦服务商关掉服务器是不是就没用了啊 ...

是。所说的平台就是服务器。。大一点的公司一般不会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所说的平台就是服务器。。大一点的公司一般不会停的。

费用大约是一年30块

楼主:
app是万物在线

楼主:
这东西也是在本坛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只接在2个蓄电池上,出去的时候才打开GPS的开关,一年后,接gps那两个电池比其他两个电池的电压 ...

这个电压好像最高100伏,直接接电动摩托车总电源72伏,安装在电池旁边(串联一个3A的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蔽罩下面那一块最值钱了吧,关键拆了没什么用

这个还要继续使用,暂时不破坏性拆解。

楼主:
这东西其实就是间隔几秒钟把GPS经纬度坐标,速度,和车辆其他信息(例如电压,温度),通过4G模块,上传到服务器上(封装成JSON格式的数据),并存入数据库。
手机端可以从服务器上获取坐标,在地图上显示位置。

网友:
我有3个全新的谁要

网友:
去年续费的时候都是10块一年,到今年就30块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