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序] IS918M_GA双贴B16A的pSLC

楼主(2023-04-06):
普普通通的918,大S降级片,PF613,PG级别
可见坏块数1115,而CE0有107个,看来另一片颗粒问题有点大(1008坏块)
低格等级2(半容量检测)+ECC8,自动pSLC...双贴B16A总共64GB只开出8G...
Disk Genius格式化exFAT文件系统,测个速

总体来说还行,废物闪存再利用
4K速度比某金士顿常用2.0主控的Seq高(3S:???)

网友:
918本身就是个弱鸡主控,PSLC连917都跑不过。。。。。真是浪费闪存

网友:
速度确实慢

网友:
高速8G容量优盘

网友:
虽然但是 ,现在正品金士顿也用这种主控

网友:
银灿被收购后做出来的918.。。懂得都懂

网友A:
IS918M_GA太玄学了,我贴两片1CE/64G的BICS5黑片,ECC调到0都量产不出pSLC,半容、强制半容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918M_GA太玄学了,我贴两片1CE/64G的BICS5黑片,ECC调到0都量产不出pSLC,半容、强制半容都不行。 ...

918和一芯2.0的pSLC都很玄学
你试试ECC4或8?
低格,我用的是默认设置,半容+模式2

网友B:
有个金士顿64G也是这个918_GA主控,“自动pSLC”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金士顿64G也是这个918_GA主控,“自动pSLC”在哪里设置呢?

低格扫描,ecc调低,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