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机维修MASTECH华仪MY61万用表二极管档开路底数

楼主(2023-04-06):
型号:MASTECH华仪MY61
三位半手动量程,7106牛屎芯片
故障现象:二极管通断档开路有底数
维修过程:乱拆一通,乱修一通,最后发现有个M7贴片二极管(1N4007)反向漏电了!

拆机发现这个表转盘有一部分磨损厉害,很多触点之间都黏连了!

网友:
动手的乐趣,这种表我一般坏了也会拆拆瞎玩玩,但有些烧太厉害,就只能放弃

网友A:
7106这样毫无长处的古董确实该淘汰了,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

网友:
炮友表,放车上,应急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06这样毫无长处的古董确实该淘汰了,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 ...

业余一般用用也未尝不可。原理图很多,适合业余爱好者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106这样毫无长处的古董确实该淘汰了,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 ...

7106优点很多,首先是兼价,其次是速度快,再有是可玩性强,最后是精度完全够用。7106被贬低只因为数字表一开始不造2位半,没有挤牙膏。

网友:
这种带电源通断开关的万用表估计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06优点很多,首先是兼价,其次是速度快,再有是可玩性强,最后是精度完全够用。7106被贬低只因为数字表 ...

你大概不知道7106的前身有多强大吧。我们所熟悉的7106实际上是个缩水的产物。7106速度不快的,精度要看硬件品质和芯片本身品质,没有自动量程功能,要电位器校准。
7106以前并不是廉价芯片,只不过现在国产版本以及各种改版的类似7106的多了,价格便宜了一些,用这芯片的粗制滥造的低价表太多了,所以,给人感觉7106的表便宜,实际上做个好的7106表,并不会太便宜,毕竟核心基础功能用料要好,性能才有保证,很多常见功能还要配合大量外围电路,远比现在单片机方案成本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106这样毫无长处的古董确实该淘汰了,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 ...

钢铁用了上千年了,也淘汰了吧
脑子几万年了,有ai了,也淘汰了吧
……
7106现在还在用,不是说明其老,而是说明其好。
人老而不死是为贼,芯片老而不死是为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大概不知道7106的前身有多强大吧。我们所熟悉的7106实际上是个缩水的产物。7106速度不快的,精度要看硬 ...

7106的前身其实和7106几乎一样,这倒不是说7106不行,这其实是intersil和fluke的恩怨情仇。

网友:
一直不明白7106的电阻档要20m和200m有什么用,测量10m都鸡飞狗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铁用了上千年了,也淘汰了吧
脑子几万年了,有ai了,也淘汰了吧
……

这还有疑问? 7106和指针表一样,在世界主流市场已经基本淘汰了,主流厂家几乎都不生产了,现在也就在中国市场还有,而且,都是小作坊生产的劣质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106优点很多,首先是兼价,其次是速度快,再有是可玩性强,最后是精度完全够用。7106被贬低只因为数字表 ...

7106毕竟是古董了,很多先天不足,要想做好,外围零件可不能马虎,成本一点也不低。看看现在的单片机万用表,里边那叫一个简洁。尤其是现在低端市场火热的各种全自动万用表,结构简单,成本低廉,而且发展迅速,完全可以称得上日新月异、百花齐放。反过头来看,7106最后赖以生存的超低价830/9205已经彻底溃败,性能 功能 价格等等都毫无还手可能,基本沦为垃圾的代名词,如果这还不算被淘汰什么算?

网友:
楼主改名——我不是不会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有疑问? 7106和指针表一样,在世界主流市场已经基本淘汰了,主流厂家几乎都不生产了,现在也就在中 ...

除了万用表还有面板表领域,7106在很长时间内还不会被淘汰,甚至指针表也不会,在面板表领域,指针表的直观是数字表没有的。7106至少还有10-20年以上的生命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06毕竟是古董了,很多先天不足,要想做好,外围零件可不能马虎,成本一点也不低。看看现在的单片机万用 ...

7106/7这类手动量程的确不是主流了,但它们现在的市场主要在面板表。用什么芯片是需求决定的,7106本身有很多特性是仪器仪表所特别要求的。其实在十几年前microchip,intersil和美信就有sigma-delta的类似产品出现,价格更低,引脚变动也很小,但一直没能取代7106/7。

网友:
好芯片,但功能制约太明显。

网友(2023-08-06):
自恢复保险丝,我比较喜欢,刚买了20个,10个180mA的10个800mA的

网友:
满足需要就行,不必过分追求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