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镀锌管固定在围墙上 搭架种百香果 可靠不?

楼主(2023-04-06):
想在楼顶种百香果,又不想大工程搭架。  想只用4根4分镀锌管做立柱,面积大概12平方,上面再用钢线拉网。百香果应该没多重吧,葡萄估计就不行。

用3个骑马卡将4分水管固定在楼顶矮墙上,上膨胀螺丝(胶塞应该不可靠了?)  水管两端想办法堵住(用水泥或是玻璃胶?),防止进水生锈。 顶部装个3通。然后拉线结个简单的网。

顶部用三通穿绳的方法好像成本有点高,还得套丝。有没一些专门的固定件用来穿绳的? 另一方案,顶部用管帽拧紧,管帽钻孔,装上吊环。

有点担心引雷

菜市场旁边买的黄金百香果嫁接苗  6元。

网友A:
尽量不要让藤爬金属上,夏天镀锌管晒热会烫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让藤爬金属上,夏天镀锌管晒热会烫死

\\\有道理  莫非你是上过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莫非你是上过当的?

2楼说得对的,金属夏天会烫死植物,本人亲自经历,贪耐用用铁的水管搭,爬上去的葡萄树枝全挂了。现在我4个立柱用铁管(葡萄藤不碰到),其他的改用竹子搭,过几年坏了再重新搭

网友D:
上次逛淘宝,偶然看到有朔料爬藤架,钢管包塑的,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莫非你是上过当的?

交过学费了,我家的之前就是用防盗网那种铁管焊的架子,基本上百香果的藤一爬上去不用几天就变枯藤,长了半年都长不成,后来还是从垃圾堆捡了一堆碳纤维杆搭了个网架才长成。

网友:
感觉这个方案不靠谱

网友:
可以这样做,用16的铁管,外面套个32的PVC塑料管,这样就解决了发烫问题。

网友:
用PVC管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让藤爬金属上,夏天镀锌管晒热会烫死

藤也会烫死? 我以为烫叶子。那搞条绳子引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说得对的,金属夏天会烫死植物,本人亲自经历,贪耐用用铁的水管搭,爬上去的葡萄树枝全挂了。现在我4 ...

竹子绑在水管上? 竹子能顶几年那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逛淘宝,偶然看到有朔料爬藤架,钢管包塑的,不知好不好用。

工艺好质量过关的话应该是很不错的

网友E:
钢材做骨架 顶上铺竹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材做骨架 顶上铺竹片

竹片和拉线 区别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竹子绑在水管上? 竹子能顶几年那么久?

我用的竹子是额外加刷了防水胶的,之前搭过一个,5年了还好好的,就稍微加固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竹片和拉线 区别在哪?

竹片耐腐蚀 并且铺上平整 还不会那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竹子是额外加刷了防水胶的,之前搭过一个,5年了还好好的,就稍微加固一下 ...

我家阳台有条竹子晾衣服的,放置高度2米左右,离外面防盗网大概三四十厘米吧。应该也有几年了,没见斑点,没有腐烂。

网友:
还是使用木头或者竹竿的比较好

网友:
我用电线种葫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竹片耐腐蚀 并且铺上平整 还不会那么烫

好想法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