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法拉电容点焊机经验分享

楼主(2023-04-07):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做的电容点焊机(本人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发照片,请谅解),新手或者打算做的可以看一看少走弯路。这是我自己做下来之后总结的经验,大家可以参考
①场效应管的选择:因为点焊机的原理是瞬间低电压大电流放电,所以选择的长效银管肯定是瞬间电流大的好,这边楼主自己用的是irfp2907,这款场管的瞬间电流是209安/只,耐压大概75v,这绝对是够用了本人用的是3000法拉2.8伏的电容,两个串起来,最高电压5.6伏75伏的耐压绝对够了!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②法拉电容的选择:法拉电容的容量大,存储的电量就多点焊的次数就会变多,这种电池点焊机推荐使用法拉电容,你用普通电容的话容量太小了普通电容的最大容量大约在40000uf左右,这边给大家一个换算公式1f=1000mf=1000000uf。由此可见,用法拉电容是比较合适的,推荐使用2.8(2.7的也可以)v,3000f的法拉电容两个串联电压5.6(5.4)v,1500f
③控制板的选择:这个点焊机楼主比较吃亏,踩了好几个坑之前买了个大概十多元的板子,效果不是很好,又买了一块40多的,感觉还是不太好用,最后选择的是一款带液晶屏支持20安恒流充电的控制板,但是比较贵大约200但是非常好用用了一年多现在还没坏,这里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在淘宝或者是别的网站上选择(备注:这些控制板都是不带mos板的这个需要自己制作,管子的型号上面为大家推荐一款:irfp2907)
④点焊输出线的选择:如果你一般用的电流比较小,大约500安的话可以使用16平方左右的软铜线(如果你有钱可以采用软硅胶线),如果用的电流比较大,可以采用32平方(或以上)的线,当然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备注一点:输出线不要太长控制在半米左右线太长了,线阻太大会降低电流影响实际焊接结果)
⑤mos板的制作:这个比较简单,因为他是短时间放电,不用去刻意考虑每只管子的电流不同,就没必要去做均衡之类的,非常简单你把他们全部并在一起就行了g接g,d接d,s接s。推荐12支管一起并,电流大的可以采用24管或者以上,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制作,本人不做过多点评(提示一点:最好在自己使用的最大输出电流上面做出500安的预留可以保证板子不容易炸)
以下是对新手的温馨提醒:去做mos版的时候输入输出用的线不要太细,管子和管子之间连接的最好采用铜排,铜牌的厚度以及大小根据自己需要的电流决定,楼主不做过多点评(在这上面千万不能省钱,做的不好有可能会导致冒火花发热等等如果用的线不够粗,还可能导致电流不足虚焊等等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的新手朋友,或者有很多的朋友没有专业测量瞬间电流的设备,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个公式(焊之前电压-焊之后电压)/时间*容量=焊接时平均电流
举个例子,焊接前的电压是5.6伏,焊接后的电压是5.4伏,时间是十毫秒,电容的容量,因为两个串在一起容量减半(本人用的3000法拉两个串联)3000/2=1500f
(5.6v-5.4v)/0.01s*1500f=30000a。(这个只是随机模拟出来的一个数字,用来给一些朋友理解用30000的电流应该是不太可能)
这些是楼主做电焊机总结出来的经验,新手朋友或者正打算要做的朋友可以参考参考,这里提供的方案是法拉电容点焊,与变压器方案无关(本人打算再做一个mos板原来用的开关管不是这种,irfp2907一只大概一块五左右由于现在要上学,第二块板子就没有做,请大家见谅这是我做的点焊机大家可以看看)
在这里感谢各位朋友在评论区的提醒,目前错误已经更正,大家如果发现哪里有错的?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本人立马改正

网友A:
图没有,太抽象了

网友B:
说的很清楚,谢谢!

最好能讲讲实际的焊接参数.
比如材料和时间,焊接电压等参数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有,太抽象了

家长把我的相册给禁用了,实在发不了照片,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清楚,谢谢!

最好能讲讲实际的焊接参数.

这个要跟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做比较才行,因为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参数总会有差异,在帖子内发一个参数可能有的新手朋友或者刚做的朋友做出来感觉参数不对就会觉得自己的哪里有问题,主要得参考自己的机器,才能做出比较适合自己的参数

网友C:
1f=1000pf=1000000uf?
我怎么记得pf比uf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f=1000pf=1000000uf?
我怎么记得pf比uf小

确实是,这里的PF应为MF

网友:
单位转换楼主搞错了,1F=1000000uf是对的

网友:
纠正一下,1F=1000mF(极少用这个单位)=10^6uF=10^12pF

网友:
引用 网友C:
1f=1000pf=1000000uf?
我怎么记得pf比uf小

pf应该是mf。貌似写错了。

网友:
电容单位递减是F,mF,μF,pF

网友:
电容单位应该弄错了,中间还有个nf,f 到 nf 再到 uf 再到 pf 吧

网友:
1法拉(F)= 1000毫法(mF)
1毫法(mF)=1000微法(μF)
1微法(μF)= 1000纳法(nF)
1纳法(nF)= 1000皮法(pF)

网友:
总结的挺好的,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
你这一个管子就20多了,管子还需要做散热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看到里面的一个控制板就要200元,成本有点贵啊

网友:
1500f瞬时能放电30000A?
好怕怕,有没有骗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