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老式液晶电视不启动,可以有偿维修

楼主(2023-04-07):
有一台老式的飞利浦液晶电视,型号42pf9986/93,目前无法启动,开机屏幕不亮,按电源开关能听到Bing的一声,就是打不开屏幕。我是电路板小白,请能人给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就你拆开的后边两块大的电路板,照着型号去某宝买一样的换上就行。
各个插头的位置只要拍好照片,照葫芦画瓢换上去。

网友B:
先易后难,
1. 先看电源灯是否正常,按电源开机后再用遥控开机试试
2. 有没有声音,用电筒照屏幕仔细看有没有很暗的图像,如果有的话是背光坏
3. 拆机查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软开机触发是否正常
楼下补充
……
再往下就不建议小白动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易后难,
1. 先看电源灯是否正常,按电源开机后再用遥控开机试试
2. 有没有声音,用电筒照屏幕仔细看有没 ...

明白人,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看一下次级的整流管有没短路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你拆开的后边两块大的电路板,照着型号去某宝买一样的换上就行。
各个插头的位置只要拍好照片,照葫芦画 ...

也许是背光灯坏了。
毕竟楼主说是老式的。

网友:
先把开机后指示灯的变化描述下

网友:
至少电源电压是否正常会测吧!

网友:
(1)如果是有声音,只是黑屏,估计是灯管问题。可以用手电照一下屏幕,应该有暗的影像
(2)测电源板是否有电压输出,有bing的一声,说明电源在启动,或者开机又保护了,负载可能有短路。把电源板通往其他地方线都拔掉,看看电源板能否加电

网友:
先查各路电压输出是否正常,确定是电源前故障还是后故障,之后。。。。。。

网友:
按电源开关能听到Bing的一声  用手电照屏幕,如果有图像就是背光坏

网友:
电源灯亮吗?也许只是灯管烧

网友:
目测有没有明显的故障,比如烧焦,电容怀孕等。再简单的测量判断一下。还没辙的话就去淘一个二手的电路板试试。

网友C:
按电源开关能听到Bing的一声,说不定是电路产生了保护,你得有万用表测量是否有电压输出,300v是否正常,如果没有输出,你要查查后面是否有短路,然后断开负载继续查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果有输出,那就是后级有短路产生了保护,如果没有输出,那就是电源板本身除了问题, 问题是一步一步的检查发现的,你这样在论坛里问很难解决问题。

网友:
先确定电源板输出5v 12v   正常的情况下淘宝一个主板更换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电源开关能听到Bing的一声,说不定是电路产生了保护,你得有万用表测量是否有电压输出,300v是否正常,如 ...

你可以远程指导一下不?我找不到输出电压是哪个地方的,电路板上也没有写

网友D:
楼主都有偿维修了,大家说的,楼主可能听不懂建议找人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远程指导一下不?我找不到输出电压是哪个地方的,电路板上也没有写 ...

这个很难远程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都有偿维修了,大家说的,楼主可能听不懂建议找人维修

我昨天在网上找了个说给钱能解决的,也就是说让换板,不管修。要是知道哪部分故障也行,我这在乡下搬设备过去不方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在网上找了个说给钱能解决的,也就是说让换板,不管修。要是知道哪部分故障也行,我这在乡下搬设备 ...

你去电器店找人上门给你修,让他确认故障,然后网上买配件自己换。记得给钱人家,技术是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