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2中继设置记录。

楼主(2023-04-07):
买了两个百米路由器2想做中继,其中一个里面没有“无线安全“选项,还是不折腾了。。用有“无线安全“选项的做主信号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284015-1-1.html

上网查找都没有完整的详细教程,唯有查找资料结合实践摸索记录。。后有了这份 百米2中继设置记录。供大家参考。

百米2中继设置记录。
前言:目的,中继500米外的监控摄像机。出于经济拮据的目的,100以内,本来想买国产的,研究发现国产100以内基本的都是10多年前老掉牙的垃圾路由+定向天线魔改的,所以买了两个百米2。

百米路由2一个wan一个lan。WAN口非标poe供电 45+ 78-,电压范围12-24V。
百米路由2路由器。。12V供电,200MA左右。。整机不超过3W。。一般就跑1.5W左右

百米2密码:
100msh@router!@#
bm100@rut!%v2

bz@0558#bm168sh#
@100msh.com

主路由192.168.1.1上网 广东佛山电信网路测试。
1. 设置路由(发射)百米2路由,首先恢复出厂,删除WAN,修改LAN,两个网口变为LAN ip 192.168.1.11 关闭DHCP,修改电脑IP 192.168.1.88
   修改电脑IP 192.168.1.88,这时候通过192.168.1.11进入OP管理。
   电脑接上LAN. 外网口(供电口)接上主路由。。电脑能ping通192.168.1.1 192.168.1.11
   禁用电脑网卡,启用,这时候能获取IP地址,来自192.168.1.1的DHCP 能访问外网。能PING百度

2.设置路由(发射)百米2路由WIFI为100msh_WDS(WDS)成功后手机连接路由(发射)百米2路由的WIFI能正常上网路。
  电脑PING百度,6ms。。经过路由(发射)百米2路由基本没延迟。。手机ping 20ms左右,WIFI延迟。
  至此,主路由设置完成

3.设置中继路由。远距离端。
  电脑接入第二个百米2(以下称中继),开机进入op管理页面,首先恢复出厂。删除WAN,修改LAN,两个网口变为LAN ip 192.168.1.12 关闭DHCP,
  修改电脑IP 192.168.1.88,这时候通过192.168.1.12进入OP管理。
  设置路由(中继)百米2路加入WIFI为100msh_WDS(客户端WDS)LAN口  这样。。电脑能获取192.168.1.1的DHCP 至此。。配置完成。。
  配置好后如不正常。。那么中继必须重启。。

  至此,中继两个口都为LAN口。能接两个摄像机中继信号到192.168.1.1主路由上。。祝大家愉快。
  以上配置用了两个晚上,这次就当学习OPENWRT的基本操作过程吧。网络调试需要懂得点网路知识才能完成。祝福大家愉快

另外中继还能建个AP手机连接,管理方便。。
2个百米后面的3个信号强弱灯从来没亮起过。。只能进OP看WIFI信号了。。丢桌面是

SSID        MAC-地址       IPv4-地址 信号      噪声  接收速率                    发送速率
100msh_WDS XX:XX:XX:XX:XX:XX ?       -14 dBm -95 dBm 115.6 Mbit/s, MCS 13, 20MHz 144.4 Mbit/s, MCS 15, 20MHz

最后测试
距离及速度:两个对着丢桌面 手机 25Mbps 电脑 50Mbps  手机连100msh_WDS:65Mbps
    以下都是手机连中继WIFI测试了。主放三楼窗户,跑去地面用充电宝加上升压12V测试
    100米:无遮挡,手机 25Mbps 信号-39dbm
    200米:有遮挡,手机 11Mbps 信号-50dbm
    300米:遮挡严重 手机只有1Mbps -60dbm
    350米:遮挡严重 手机没什么信号, -75dbm

过几天放去山区实地空旷安装。。哪里没网络测试了。要测试只能开热点,但手机非常慢。或者用电脑组个内网拷贝文件测试,有点麻烦就不弄了。

至此百米2中继测试结束。

网友A:
弄一对儿网桥多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一对儿网桥多稳定啊

我要的是中继,不是网桥功能。
再说,这对就能组网桥。网桥是不同段地址的,不是我需要的功能。
可能你搞混了。。给你个文章看看,开始我也不明白中继跟网桥的区别。。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614963/article/details/122596712

网友:
这是高手。学习。

网友:
这路由器名叫百米?名字还挺2的

网友B:
在老家有用,半个村都有信号

网友:
百米真够呛

网友:
比改的好太多,原版天线和电路板是适配好的,刷机记得刷回ART无线校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老家有用,半个村都有信号

全村都蹭你家的网,你就是全村最靓的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中继,不是网桥功能。
再说,这对就能组网桥。网桥是不同段地址的,不是我需要的功能。
可能你搞 ...

网桥就是同地址段的,不然就不叫“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村都蹭你家的网,你就是全村最靓的仔。

别乱说,他是好人

网友D:
另外显而易见楼主不懂,用的是百米固件,百米固件是垃圾。
波讯才是原厂固件,百米是波讯OEM出去的垃圾产品,买得到波讯标的才是正品效果会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显而易见楼主不懂,用的是百米固件,百米固件是垃圾。
波讯才是原厂固件,百米是波讯OEM出去的垃圾产品 ...

是阿不懂,第一次玩这个,哪也不能说OP是垃圾吧,里面有30db 1W选项。 的就是把500米监控信号弄过来,要是成功了刷来刷去干嘛,不成功再折腾。
我要是懂了就不需记录了,这文章你老就看不到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文章

网友:
可以了,在2-300百米还有这样的速率,高手。

网友E:
两个百米2都刷波讯固件,然后做网桥(设置的时候选网桥模式,然后一个做AP,一个做STATION),效果简直不要太好。

无线功率不要调太高,太高了反而影响速率,波讯固件最高可以有27dBm,500米可视的距离的话,我觉得25dBm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百米2都刷波讯固件,然后做网桥(设置的时候选网桥模式,然后一个做AP,一个做STATION),效果简直不要 ...

谢谢指教,今天设备已装好,一切正常。下次有机会再试。

楼主:
今天设备已装好,因有大山档隔,测试只有-70db信号强度,后拉了200米左右网线接主中继。
基本能直视,但有阻树档,然后步行约500步到点,有弯,有波,直线距离估计300米。
信号强度-40db。监控画面信号正常,根据之前放桌面测试,估计有线-中继-有线之间的传转速率在30-50Mbps。
传5-8个400万265信号是没问题的,降一下帖估计12个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