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博世GSB180故障出在哪里?仅信号灯闪一下不转动

楼主(2023-04-07):
故障现象:电钻转不动、仅信号灯闪一下。电池放充电器上绿色常亮(不充电状态)。但空着放置几天后,又能恢复转几下。
排查情况:
1、测量电池电压:17.8V左右。
2、测量充电器电压、电流:8.5V、0.2A左右。
现在我也搞不懂是机器问题(个人感觉概率较小)、还是电池、或是充电器问题,请教大神们如何排查,谢谢!
由于这机器外面不多,也较难通过拿其他电池过来试验等途径来排查。

充电器型号

充电器型号

充电器电压

充电器电压

充电器电流

充电器电流

电池

电池

网友A:
感觉像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B:
一般都拆开电池,量下电压,均衡一下。

网友:
启动电流太大 保护了?试试清理一下电池插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控制器的问题

您是指电池内部的控制器吗?

网友:
电池电压充满的话,不止这么点电压。若充满还是这样,电池包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拆开电池,量下电压,均衡一下。

电池拆开过,三星的电池,每节电池都是3.5V左右

网友:
故障时测量一下电池热敏电阻

网友:
5节电池满电不应该是21V吗?充电器输出电压也不对啊,那么低的电压怎么给电池充电啊

网友:
和我遇到差不多的问题,反正搞不明白挂网出掉了,本来是打算多买个电池试试,逛了一圈博世的旧电池就贵的吓人。

网友:
电池问题,启动电钻电池保护也给电钻发出停转信号

网友:
电芯坏了,充不进电。内阻仪测一下,估计你没有,玩电池的必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