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Inspiron 15-3567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4-07):
品牌:DELL:
型号:Inspiron 15-3567

事由:亲戚说电脑无法开机,拿来看看,是否能修。到手后,发现一插电源,电源指示灯即灭,说明电脑故障是有短路现象。

检修:经拆机查看,DC座2端是正常,无短路,跑了一下电路,发现到保险处后是短路现象。经检测后,发现有一颗电容发热严重
将此电容拆除即可,成功修复。

提问:
此类电容为何容易造成短路?????这种电容生产也都是品牌厂家,如松下、村田Murata之类,可此现象不良的电容比较常见。
修理界称这种电容为发财电容,哈哈!!!

1、外观:

2、PCB一览

各元件型号,功能是百度或TB索引结果,不一定对,供参考

修复,成功开机进入系统

网友:
恭喜  修好了

网友:
果然是发财电容啊

网友:
学习到了一个新词语,发财电容

网友:
思路清晰,顺利修复

网友:
叫发财电容,也是建立在有技术的基础上的。
但对于我,也只能一脸懵逼,不知道从何下手,然后去送财了

网友:
有技术就发财,没技术干瞪眼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上加的那个开关是啥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上加的那个开关是啥用途?

应该是锂电升压电路开关,用9V电池太费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上加的那个开关是啥用途?

因为是用的锂电升压,不加开关的话,有静态电流损耗

网友:
奇怪的是,这些小日本厂家,总是能够把损坏时间,控制在保修期外,是不是很神奇?

网友:
屏幕有坏条

网友:
看来9205万用表是不容易淘汰,还有好多老师傅在用

网友:
恭喜修复,话说楼主不烧鸡,如何查找出这个小电容短路的?

网友:
问题是怎么能找到这个电容?

网友:
厉害了,这么大面积的电路板找到芝麻大的故障点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B:
我的3437开机灯亮风扇转,屏幕偶尔能亮,能修吗?可以的话快递给你修

网友:
主板级维修,功夫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437开机灯亮风扇转,屏幕偶尔能亮,能修吗?可以的话快递给你修

可能是屏线问题……买条屏线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