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拆一个小齿轮,做了一个微型的拉马

楼主(2023-04-07):
为了拆一个小齿轮,做了一个微型的拉马

上线切割画个图

切割加工中

比量一下,正好

加工完成

使用效果

网友:
哈哈,挺精致啊

网友:
非常精致,厉害厉害

网友:
想起二三十年前,那时候要拔录像机的磁鼓,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吃力,后来买了一套组合工具,
里面就有类似的小拉马,顿时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厉害,切割的不错

网友:
这个需要一定加工手段的,创意不错,以前还真没想到这样搞

网友:
这是激光切割吗

网友:
做得不错,很实用的,不过对于类似过盈配合器件,也可以不用拉马在高温(至少60度)放置一段时间后,大多数可以轻易取出。同样安装回去时必须在超低温环境中操作。

网友:
很漂亮~~
有车有床就是好

网友:
有设备,就是豪气,缺啥自己做啥。

网友:
好精致的小玩意儿

网友:
家里就缺这工具了,太贵买不起,也没地方安装。我们这抄过一家地下兵工厂,里面一排线切割机床,我去看了看,拿不走,只捡了两个钻头。

网友:
创意不缺,缺工具啊

网友:
焊接设备太棒了,可以加工很多小工具。

网友:
主要是来炫设备的

网友:
有工具有技术就是好,什么都方便

网友:
加工中心吗?

网友:
有设备就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