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种扫码才能启动的美团充电宝,怎么短接避开扫码呢?

楼主(2023-04-07):
这种扫码才能启动的充电宝,怎么短接避开扫码呢?万能的大神们交流下

网友A:
不想扫码,莫非。。。。。捡到的。

网友:
拆电芯下来就行了,避得开嘛

网友:
电芯很不错,留用,其它的可以扔了。

网友:
拆都拆了,换块板改装一下好了

网友:
这类充电宝原理都一样,都是靠三极管/mos管导通

有条件就外接一个电源,给管子高电平,一个个试看哪个行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想扫码,莫非。。。。。捡到的。

在X鱼,5元3个包邮的。

网友:
换个板肯定能行,也没几钱

网友:
认可6楼说法,可以尝试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看一下那个是控制脚信号,感觉是不是DET

网友:
换块充电板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X鱼,5元3个包邮的。

SY都二三十一个呢

网友:
不需要超级快充的话,我觉得TB买个普通的板子换上也就几块钱,是最省心的了

网友:
拆电芯换板用

网友:
才5000mah,拆电芯用。。

网友:
机子本身固有的程序,绕不开吧,扯开淘电池可行

网友C:
看你应该没有把这个板子拍全吧?这种充电宝内部整合了eSIM模块,本质上就是一个简化的手机,通过发送特定数据实现导通,这个东西通常是一块儿独立的通讯版,我感觉有一个插接件儿就是,你用镊子短接插接件的引线,试一试就能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X鱼,5元3个包邮的。

有这么便宜的?还有吗?撸来拆电池也不错,有链接吗?

网友:
5元三个包邮这是刷好评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应该没有把这个板子拍全吧?这种充电宝内部整合了eSIM模块,本质上就是一个简化的手机,通过发送特定数 ...

不可能的,只有主机有sim卡芯片,充电宝本身要控制成本,只会有单片机和主机物理接触后通讯,成本压缩在20内才能赚钱,你又是ESIM卡又是通讯模块这成本就高多了,何况还要每月给ISP交5快网络费,要是一年没人租岂不是亏到姥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