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聊DIY一个触摸小夜灯吧

楼主(2023-04-07):
上次表弟给了很多坏的玉米灯,好像上面62颗灯珠,反正就是密密麻麻一片,阻容降压驱动的,功率标的12W,这不知道开机得多烫,之前试着换过一个,灯珠太多,结果换完不亮,之后懒得折腾了,毕竟那么多灯珠,换起来要花很久时间,换完还得检查没贴好的。所以就想到利用这外壳改成小夜灯,原来是这种造型,全白光的   扯掉所以的灯珠跟FPC板子就像这样了,里面空间挺大,装下18650电池轻松,在立创画了电路板,4056充电,用TTP223做触摸控制,下单的5片,立创给我发了29片,是不是该开心呢,,,,结果发现触摸脚没做过孔到另外一边的焊盘,,,只能飞线在控制脚或跟控制脚相连的电容上,,,,  这个灯的外壳上正好有几个洞可以接充电,厚度原因,所以就只能做麦克口,  用AB胶粘上   切点立创给我发板子的包装袋放里面绝源,  本来开始是准备用图片里面这紫色外壳的拆机电池,结果不知道厂家点焊的什么玩意儿,死活焊不上,一点都不粘锡(不是技术问题,我焊U盘48脚的内存颗粒能办到1分钟焊好),焊接不锈钢的助焊剂没找到,懒得折腾,换一个电池就是了   电池加了保护板,待机电流4微安,   这个铝合金位置磨了缺口是充电座稍微凸出来了点,位置没找准,多磨了一个缺口,   装上之后把充电口露出来的一节磨成灯头外壳的弧度,还接平,这样才不划手,灯板也是立创画的打板的,  触摸灯后边  对了,LED灯全并联,限流电阻放在了里面电路板上,充电指示用飞线接到最外面的LED灯板上,这样充电能看到,

网友A:
太无聊了,多费时间啊

楼主:
充电指示灯在图片上红色圈的位置,这位置少画了一颗灯,用来放充电指示跟我的loog,充电指示用的绿色灯,我的想法是,绿色灯晚上在全黑的时候显眼,而且有一点点照明的作用,刚上床睡觉的时候,如果觉得白色这灯太亮了,只要在电池不满的情况插着充电,绿色灯也照明,等睡着了,电充满了,绿色灯就不亮了,

网友B:
看一看数量,不算多!

网友C:
加个柔光板就更好了

网友:
构思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看数量,不算多!

,,,,,,白嫖的,免费的,,,,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柔光板就更好了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无聊了,多费时间啊

兴趣爱好,做一个这触摸灯比买几个的成本还高,

网友D:
铝壳的玉米灯,比塑料的好多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E:
想象力比较丰富,看LED灯珠不少,能点亮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壳的玉米灯,比塑料的好多了。

但是这功率做得太大了,正常的灯开一会儿就烫手,手里有很大一包,全是灯珠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象力比较丰富,看LED灯珠不少,能点亮多长时间。

用电阻限流,亮度会慢慢降低,越到后边耗电越小,用的时间越长,所以我也不知道用多久

网友F:
是不是太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太亮了点。。。

做夜灯是亮了些,,,,,里面限流电阻用的9.1欧,本来以为这亮度很低了,结果还是很亮

网友G:
前面装个3w仿流明灯珠,可以当手电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装个3w仿流明灯珠,可以当手电用了

仿流明灯珠不带聚光,还得加聚光碗或者透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