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不知哪来的游戏悍将RPO400台式机电源

楼主(2023-04-07):
在办公室里摸鱼摸的实在无聊,翻翻角落,看到有一个坏掉的电源,品牌是游戏悍将,型号是RPO400,应该是当年不知哪个同事家属装机时用的,然后坏掉后送来维修,买了新电源后直接丢在角落了。
因办公室无可用工具,只能拆解到这个程度了。

整体外观

顶部铭牌

侧面参数

侧面型号

底部散热风扇

打开后,顽固的灰尘,用鼓风机吹了好大一会也没有吹掉

散热风扇

电源主板部分

AC插座部分附带的小板

承兴的?

GBU406

DM311

CM6805BSX

MBR20H100

网友A:
看灰样也用一段时间了~不过样子挺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灰样也用一段时间了~不过样子挺新的!

拆之前忘记拍照了,有保修标签,应该是2019年购买的,大概是疫情中2021年左右送来检测的,记得当时采用替换法判定电源问题,实测电源也无法启动(风扇不转),实际使用应该不到2年就出问题了,然后就装回原包装盒里面扔在办公室角落了,拍照完毕后装回去继续吃灰吧

网友B:
看起来和普通品牌电源差不多。

网友A:
办公室的东西,看看就好了,修好也不是你的,最多能用用~

网友:
这电源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和普通品牌电源差不多。

我觉得比普通品牌的差多了...

网友C:
外面花里胡哨内部原件采购控制狠辣

网友D:
用料一般般,怪不得容易坏。。

网友E:
这电源用料做工都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花里胡哨内部原件采购控制狠辣

我非常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和普通品牌电源差不多。

等我回头把工具带到办公室,给你拆两个DELL的电源,你对比对比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公室的东西,看看就好了,修好也不是你的,最多能用用~

不打算修它,本来想拿它来练练手呢,打开一看没看到特别明显的毛病,又全是灰,再一想还是高压,还是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一般般,怪不得容易坏。。

拆前搜了一下,网上对这个电源的评价不好,打开一看确实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用料做工都还算可以。

等我回头把工具带到办公室,给你拆两个DELL的电源,你对比对比再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回头把工具带到办公室,给你拆两个DELL的电源,你对比对比再

我说的是零售的品牌电源,品牌机的电源大多也是代工做的不过质量我感觉比大多零售的电源要好些。

网友:
游戏悍将的口碑不佳

网友:
电源太一般了,

网友:
看着花哨,用料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一般吧,兼职做电源,中规中矩,不好也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