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模块如何改常开

楼主(2023-04-07):
这个模块输出持续小于50毫安时,就自动关闭了。如何不关闭?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关闭,不怕长时间过充电池爆炸?

网友:
能不能说这个要求的意图和使用场景

网友B:
加只负载电阻,使其输出电流大于5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只负载电阻,使其输出电流大于50mA。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关闭,不怕长时间过充电池爆炸?

我推测不是用于充电,而是用于供电。

网友:
芯片固死的  。不能改。去ti或者英集芯官网找符合你要求的产品

网友:
模块输出口并一个串电阻的发光管,兼做指示,一举两得。必要时加一个卡关,需不需要常开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关闭,不怕长时间过充电池爆炸?

50MA再长时间也不应该爆炸吧

网友:
和使充电宝常开一个道理

网友:
这个还能调节电池输出电压的,板子不错啊

网友:
电压调节应该是指4.2和4.35切换吧?

网友C:
左边的0-100,是不是调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0-100,是不是调电流的?

应该是电量指示灯

网友:
这应该是不支持小电流充的移动电源板。

网友:
照片看不清,你直接说一下芯片的型号

网友:
加负载,但是供电大把DC-DC

网友:
看板子有个1R0的电阻,会不会是检流电阻,如果是,加大该电阻试试。

网友:
key下拉(记得是这样)

网友:
低电流,不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