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无线洗车机

楼主(2023-04-07):
同事的洗车机,刚拿到的时候是不转,拼来的 我让他先走保修,结果可好

电机保3个月,电池保1年,我在想肯定核心电机多保点时间,电池消耗品,时间短了又不算坏
结果 说超过保修期要出运费加上维修费用。让我开工
看了论坛大佬的帖子,我这个看的不烧脑,没什么技术含量,不喜勿喷

其实也没怎么修就是工具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拆机路上的艰辛,机器本身12颗螺丝,拆掉11颗
第12颗搞不定了,螺丝批头短了够不到,螺丝孔洞小批头连接处粗一些下不去(因为装电池,螺丝深度加深了)

没办法开始想找螺丝刀的加长杆,结果加长杆就装在螺丝刀上,由于加长杆的头部要装批头大一些,没办法。(这换了个头拍的图)

好不容易找到可以拆开的螺丝刀,然后就想着把加长杆给反过来和批头对接,刚开始直接上透明胶,宽的窄的都尝试了
结果不行,受不住力容易掉,螺丝还不动,想着找点什么东西支撑一下,量了美工刀的刀片一格也宽了,起来走了两步
忽然想到订书钉子了,加上6个订书钉支撑破解开了

开机扫了一眼还有个电路板,我在想难道板子故障了,然后上电试了一下还是不启动,但是能感觉到
有启动的动作,看了一下电机有3个线,不能理解高手请赐教
里面比较简单就一个电机转动加压,后面的电路保护吧。上电测试还是不动,想想是不是卡住了
拿东西拨动电机扇叶动了,再启动好了,就装机了,能用了先用用再说吧。

最后上一个自制工具的全家福(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A:
电机有3个线,估计是两根电源线,另一根是接电机外壳的,可能是减少电磁辐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3个线,估计是两根电源线,另一根是接电机外壳的,可能是减少电磁辐射的吧。 ...

谢谢,可能吧  下次测量一下

网友:
有时候洗车机时间放久了,可能水泵里缺水,太干了,也会转不动,吸不动水,我那个威克士也是,我就翻过来,稍微给他淋点引水,然后再用,就好使

网友:
简单,就是压力不太足,

网友:
惊叹楼主的奇思妙想,这样也能搞定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B:
能人的思路快,在有限条件下‘创造’出加长工具,完成维修。点赞!

网友C:
这玩儿流量太小了,感觉洗起来不爽

网友D:
前段时间咸鱼上买了个不带电池的裸机洗车水枪,,,自己改了牧田接口,洗车还是很给力的,,就是自带喷泡沫效果不行,,
漏音上看到的pa壶效果很爽但是又太贵,,而且这种21v低压的压力太低,我那个标的2.5Mp可能就是25公斤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人的思路快,在有限条件下‘创造’出加长工具,完成维修。点赞!

谢谢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咸鱼上买了个不带电池的裸机洗车水枪,,,自己改了牧田接口,洗车还是很给力的,,就是自带喷泡沫效果不 ...

我自己的话还是倾向于220V家用的,那种压力大一些,也稳定,这种用的方便但是电池是消耗品电机现在好多铝线圈的,除了方便不晓得别的还有什么优势,泡沫壶买的时候带的有我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儿流量太小了,感觉洗起来不爽

我自己买的是是家用220V200斤的压力,感觉不错,但是不方便带,放家里洗还是很不错的,这种就是方便带,用的时候方便点,用段时间电池再不行了,会改还好,不会的就又要买电池了是个消耗品,我还是想买个220V的,不行搞个逆变器。不晓得怎么样,考虑中

网友:
估计是无刷电机 驱动有问题

网友:
卡赫的很好用

网友E:
是无刷电机 驱动有问题?

网友:
楼主自制工具,是奇思妙想,比较有启发性啊

网友:
长期没运转,油凝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无刷电机 驱动有问题?

目前还好,估计是卡住了吧,同事说进水了,开关上面拆开确实有水,清理了,电机转了一下就好了。自己用了一次感觉压力不够,其他的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