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台老长城M97显示器还有修的必要吗?过渡色显示明显分层

楼主(2023-04-07):
一台二手老长城液晶显示器M97,过渡色显示明显分层。其桌面截屏图片在别的显示器显示正常,说明电脑系统没有问题。启动时黑色背景噪点很多,进系统后桌面背景选各种纯色均正常,包括黑色。原是电源高压一体板4灯管,网上搜可能是灯管老化,已改装为恒流板两个LED灯条,改装后故障依旧。换过驱动板,换过VGA线,故障依旧。显示器OSD菜单各种调整均不能消除故障。

网友:
19寸,时间又长了,我会放弃

网友:
你换一个分辨率或者重新安装一下显卡驱动。估计是分辨率问题。

网友:
是不是颜色深度没调好(16位?)或者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
昨天又把这台显示器接到几台别的主机上,有win7也有Win10,故障依旧。用驱动人生、驱动精灵检测,结果显卡驱动没有问题。又卸载了显卡驱动,用驱动精灵重新检测安装驱动,经过漫长等待(没有驱动精灵VIP,下载特慢),安装完成,重启电脑故障依旧。最终只能确定就是显示器硬件出问题了。其实当我用win7自带截屏截出来的图片在别的电脑上打开正常时,就基本可以确定显示器硬件故障了。百度有说是屏线或屏颜色管理模块问题的,这个就没有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