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苏泊尔吸尘器尘罐简单修复维修

楼主(2023-04-07):
『X折腾』苏泊尔吸尘器尘罐简单修复维修

先国粹一下损坏之人他全家
我家拆迁,这个吸尘器就打包了放在科室仓库,由于需要清仓,就上报后拿出来放在检查室,等完毕后再放回去
某天就发现吸尘器不一样;
首先,电源线没了?号称10米的电源线就剩一点点。。
然后是吸尘器主机的轮子没了一边
然后就是尘罐,各种损伤

尘罐盖子裂了,好大一个面子的损伤

扣子应该被掰了,颜色都不对

罐体也不同程度的破损

还好螺纹处有盖子拧紧,但是还是看着很心疼

扣也是估计剩半条命

最后用手磨机打磨表面,然后用哥俩好覆盖

罐盖用热风枪吹后本来变色回来,吹过头冒泡了

裂缝处捏紧后依旧用哥俩好粘好

真是心疼。。
截止丢了一个排插,上面改了电量指示的。。
还有一个公牛排插,就直接不见了。。
后来我把科室门锁修好。。也就算了。。
怀疑是卫生工。。
因为他骑自行车,将吸尘器的箱子绑在后座。。。
由于没绑清楚,所以摔地上导致损坏。。
而电源线,估计不会收回去,就连根剪断。。
哎,可惜没有证据,不然屌丝他。

网友:
这裂纹,怎么搞

网友:
你的吸尘器估计是被他人使用时摔坏了,不过他为什么把电源线剪了。不得其解。幸好修修还能用。

网友:
对爱占便宜的防不胜防,这是拿不走吸尘器就给破坏了

网友:
楼主一天一折腾,太勤快了

网友:
楼主拆迁了 可以换一个戴森吸尘器

网友:
单位应该有监控吧,找下监控看看,我在单位种的花丢过好几次了

网友:
楼主每日一贴,

网友:
修补的效果不错。

网友A:
修补塑料,不用用我的不锈钢滤网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补塑料,不用用我的不锈钢滤网大法

汽车维修保险杆的方法吧?想过,只是这个没有应力的,所以无所谓,只要缝隙封住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产品修的好幸苦

网友:
打包以后写上“私人物品请勿乱动”估计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谢谢分享,值得鼓励

网友:
电线估计是被剪去卖钱了。

网友B:
应该给裂缝加点筋

网友:
修补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给裂缝加点筋

没有张开,直接用胶封死就好了

网友:
真是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