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人报道!掏了一把锈迹斑斑不开机的上海量具厂老牌数显卡尺,成功救活

楼主(2023-04-07):
先来个拆解后的全家福,国产老牌上海量具厂生产

一、拆机前准备

拿到手拆开电池盖,弹片已经长铜绿,用刀稍微刮了刮。

为此还特意花了点银子买了新电池,装上电池,不开机。

原来电池测量一下1.3V,电量不算低。

测量电池座子正负极没有短路,说明板子没烧坏,还值得一试。

二、拆解过程

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开始拆解过程

看了下只发现这两颗螺丝,生锈很严重,拧下这两颗螺丝。
最后才发现这两颗其实不是固定螺丝,是用来松紧铜导航条用的。

滚轮固定螺丝拧下,发现塑料壳子还是纹丝不动。
又反复观察半天,没发现其它可以入手可以拆下的地方。
看到尾部还有两颗固定螺丝,并生锈。

用手摸标签纸,感觉有几个小坑,把标签纸掀开,果然有几颗螺丝。

发现螺丝有拧过的痕迹,已经开始长铁绣。
4颗螺丝取下和尾部螺丝取下,把可活动的尺寸杆取下。
然后可以顺利把数显模块取下。

固定杆槽内也已经长绣,电路板背面也有油泽。
滑动槽侧面铜条,滑动过程感觉有摩擦,就是这个铜条起作用,顶部突出的固定螺丝,就是用来固定这里。

铜条一面比较光滑与动杆摩擦,一面长绣与固定杆槽接触面。
把数显模块螺丝拧下,取下主板,按键

卡尺所有配件物料就算拆完了

三、卡尺原理介绍

先来简单介绍卡尺组成部分:
卡尺主要有 机械模块与数显模块组成,
机械模块组成部分:动杆与定杆
数显模块组成部分:供电电路、芯片电路、感应接收传感电路、显示电路、显示屏、按键

带有尺度的杆非磁性,固定杆是磁性的,能吸起螺丝

电路板通电后,磁栅格有电流通过
磁性的固定杆与设计磁栅格的电路板形成一个磁场
滑动活动杆,切割磁场,磁场变化,感应电路栅格对应尺度变化,变化的量经过接收电路到牛屎芯片处理,最后显示到显示屏。
以上大概理解,需要修正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四、清理油泽

接下来准备好洗板水,刷子,看看能否救活

清洗前 测试过不短路,把电池放在电池座子上,电路供电是正常
板子清洗前后对比,露铜地方恢复光亮如初,

板子清洗完,顺便把机械部分螺丝、测量杆都擦拭一遍
清洗主板过程中,发现电池座正极掉落

因为焊锡还在电路板上,以为是弯折处断裂,其实是脱落,
因为金属片时间久已经氧化,用刀片刮底部,重新焊接回,
可以看上面清洗完后电池正极焊接与清洗前主板不同

五、调试数显模块

把按键、主板装回外壳,打上螺丝,上电池开机奇迹出现

英寸毫米可以切换,因为是没有装上机械尺,所以数字都是随机跳动,电路未产生变化

未打螺丝,先装上机械部分测试正常,暗自窃喜,看来是因为显示接口氧化,接触不良导致。
其实还是很简单。

六、散件变新

铜导航条安装最关键

先把尺度杆套入滑动槽,两杆错开位置,把铜导航条插入侧面槽位,有孔的一端对好,顶端螺丝孔,就安装到位
然后顶部两个螺丝缓慢拧上,此时推动尺度杆,感觉一下力度,能感觉到摩擦力,又可以很好的滑动,就不需要再拧螺丝
然后把卡尺尾部固定螺丝拧上,把顶部固定大旋钮拧上,基本就全部装好
装上电池,开机和滑动感受数字的变化,精度基本无影响。

反复擦拭完整个卡尺,除了几个螺丝生锈,钢杆还是亮蹭蹭如初。

七、总结

从拆装来看,整体拆装容易,只要找出所有螺丝,基本一气呵成
装回也按部就班,容易安装

从电路板看,电路简洁,电路板除了长铜绿,擦拭完,还是光亮,电路板用料很好

毕竟是国产老牌,出身不凡。

补充内容 (2023-4-11 10:39):
补充:1、栅格:形成电容效应,牛屎芯片根据电容变化经过软件算法计算出位移量,称为容栅位移传感器。2、磁场:磁激励信号,磁变容变

楼主:
欢迎家人们交流多多指教!

网友:
很少见有拆这个卡尺的,要点赞一下

网友:
主要不开机原因可能还是正极片开路的原因,又添一件好工具。

网友:
好文,技术贴,逻辑清楚,调理分明,图文并茂,还有总结,图片加文字说明,相当不错,有心了。恭喜,

网友:
确实是挺好的,我觉得那个万用表是真不错的

网友:
前几天修了2把卡尺,一把是公制与英制切换不了,拆下清洁触点用铅笔涂一下按键,另一把缺笔画拆下斑马排线清洁触点重新安装也好了。

网友:
高级货
我手里两个都不是数显的

网友:
数显确实方便,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操作的味道

网友:
这样的技术帖越多越好,点赞!

网友:
恭喜修好了

网友:
10年前买了一把广陆的数显卡尺,前几年发现不归零了,拆了几次,未果,放一边吃灰

网友:
谁有校正数显游标卡尺的方法?

网友:
LZ的数显卡尺,看PCB结构和布线,其测量原理应该不是LZ所说的磁场变化,而是容栅技术。另外毕竟磁场容易被干扰

网友:
应该测量下电池的待机工作电流。

网友:
解说条理清晰,一看就懂,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数显的只有三峰与马尔好用 国产的不好用

网友:
不错
至少救活了
还能用一阵子

网友:
看来保存环境潮湿,可以在保存的盒子里放些防潮剂,能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