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款12864液晶屏(驱动应该是ks0108)为何无法调整对比度

楼主(2023-04-07):
这是一款古老的无字库12864液晶屏,驱动应该是ks0108的

按照ks0108写驱动程序,能正常显示字符,但是无法调整对比度。对比度调整使用103可调电阻,输入电压为液晶屏负压(这个负压只有-5.4V)。

对比度在5V情况下还可以(对比度偏高些,但总体算可以),但VCC的电压为5.4V的情况下,对比度太高,使用硬件调整对比度又没有效果。
大家有没有玩过这款液晶屏的,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网友A:
电路没啥问题  按理说可以调整的 你换一下103可调电阻  再把可调电阻的VDD换成VSS试试  调整可调电阻测一下V0的电压 看看有没有变动  如果没有变动的或者变动不大的话,液晶屏的主板上应该有个电阻直接调整了,试着拆掉这个电阻,12864带负压电源的还是第一次见,我玩的一般都是19264带负压电源,调整对比度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再加一级负压,简单点就上个5V的LDO做为单片机电源.

网友B:
那是因为板上把VO短路了.图中Q1位置的0ohm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啥问题  按理说可以调整的 你换一下103可调电阻  再把可调电阻的VDD换成VSS试试  调整可调电阻测一下 ...

V0电压有变化,从-5至+5,对比度都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板上把VO短路了.图中Q1位置的0ohm电阻,

拆除那个0欧电阻还是还需要换成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除那个0欧电阻还是还需要换成三极管?

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电阻改大一点,改到多大可以用一个可调电阻试.

网友:
如果想加三极管,给个型号你参考
三极管 2SA812 印字M6 SOT23---Q1

网友C:
我有个蚂蚁保护板的屏幕,装在电动车上被太阳晒不显示了,想换块屏幕,不知道直接换屏幕上去行不行

网友:
不太懂这种显示屏,进来看个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蚂蚁保护板的屏幕,装在电动车上被太阳晒不显示了,想换块屏幕,不知道直接换屏幕上去行不行{ ...

不行吧,液晶屏有好多种,有些是厂家定制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样的驱动方式与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电阻改大一点,改到多大可以用一个可调电阻试.

谢谢提示!换330欧的电阻可以用了。
这屏的缺点很明显的。如果对比度调得低些时(即背光灯不亮的情况下感觉对比度合适),背灯亮起反而太淡,看不清。
如果对比度调高些,照顾背灯亮起时的效果,当背灯关闭时,感觉对比度相对高,反正不能两者都兼顾。

网友(2024-12-04):
引用 楼主:
V0电压有变化,从-5至+5,对比度都没有变化。

假如驱动还未成功时,如果调整V0的负压来增大对比度,原则上是不是也可以让点阵全部显示出来?我有块ks0108屏,实现不了让点阵全部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