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充电器改电压

楼主(2023-04-07):
手里还有挺多以前的辣鸡充电器,带线的,不带线的都有前4张图片这应该是锂电池充电的,看LED灯是双色,电压标得有点高,忘记测了,下面图片是不带线的,USB输出的,,简直垃圾的可以,开始想改反馈,拆开外壳就傻眼了,好吧,,,,,那就换一种方法,考虑过在输入位置保险电阻加大阻值或者换成电容减小输入电流也是可以改输出电压的,毕竟次级没有反馈,结果这货没有保险电阻,直接是板载保险,找了找发射极没有电阻,,,,改这电阻调压也行不通,,然后就干脆从新绕次级线圈,

网友A:
这种我都不好意思发帖

网友B:
这电源,做个辅助电源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都不好意思发帖

我缺家园,发上来,系统能给点,,,,,

网友:
哈哈哈哈,练手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做个辅助电源还行~~

本来最开始要改来给安全出口灯板供电的结果没用上

网友C:
改这个有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缺家园,发上来,系统能给点,,,,,

赞同谁叫系统改了规则,我也缺家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缺家园,发上来,系统能给点,,,,,

加分了~~

网友D:
可以这样绕线?

网友E:
这种电源扔了吧,留着是祸害。

网友F:
这是直接重绕了次级?

网友G:
做工一般般

网友:
看到大神重新绕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这个有啥用

本来是要给安全出口灯条供电的,结果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绕线?

可以呀,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源扔了吧,留着是祸害。

20多年前的充电器都是这种,可能捏捏没用过,但是你父母坑定是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直接重绕了次级?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一般般

简直就是辣鸡,升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