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小台锯的好东西----手机屏幕切割机

楼主(2023-04-07):
         前几年换手机屏幕拆框的神器,那时的手机不像现在是都是全面屏,上下下巴很宽,然后原厂的胶水又粘得很紧,不切割话拆坏下面的感应排线是小事,有可能内屏也拆坏了,像下面试切这个R9屏幕,当时屏幕价格400+,上下切开拆起来就简单多了。

     现在手机都是全面屏了,这个也基本用不上了,只能另作它用了

致敬工具,曾经也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方便的

左边的是总开关,打开后吸尘的风扇和照明的LED灯通电,电机待命,右边开关是电机启动开关

工作台,竖着的千分尺可以精准控制切割深度,上面的滑块夹持用,下面两根导轨,可以前后移动,右边的两个螺丝限位,调整前后移动的距离

打开盖子

后加的航嘉12V2A电源,给吸尘的台达暴力风扇供电

主电源,给电机提供动力

LED灯照明电源

整机核心部件,电机,切割片,千分尺

切割片和照明灯

775电机

吸尘风扇

通过管子把灰尘吸到胶瓶里,使用时瓶里装上水,灰尘吸出来后被吹到了水里,很少跑到空气中

大瓶子里装了个合适的瓶子,管子从中间打孔穿过,伸到水面上方,小瓶四周钻孔排风,上方过滤棉再次过滤灰尘

随便找个坏屏幕切一下,切割尺寸还是完全没问题,不会左右歪

深度也完全可控,不用担心切太深,切坏里面的排线之类的

工具就是这样,换代好快。
手机行业就更不用说了,手机本身就换代快,工具也只能跟着换

网友:
这个切屏设备我以前也有一台

网友:
通过此工具,可以了解楼主是老司机

网友:
好多修手机的都没这机器,当年价格不低呀。

网友:
现在曲面还是要切

网友:
吸尘好方法,学习了,我是拿个吸尘器摆边上,太麻烦了,尘袋还都是灰不好处理

网友:
可以了解楼主是老司机尘袋还都是灰不好处理

网友:
不错不错
看着挺扎实的用料

网友:
用料很扎实,看起来是个人diy产品。

网友:
diy产品diy产品

网友:
维修手机的工具够专 业

网友:
这台机器也给你挣钱了,善待它吧

网友:
维修手机的专用工具啊

网友:
时代在进步,东西在淘汰。。。

网友:
不错的精品帖子,还有个不错的家伙

网友:
原来拆外屏用切割呀,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见屏幕切割机

网友:
那种分割内外屏的比这个复杂。

网友:
手机的更新换代太快了,原先的工具也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