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助KSG60ZSE512G掉盘怎么开卡

楼主(2023-04-07):
KSG60ZSE512G主控是tc58nc1000gsb-00;掉盘哪位大佬帮指点一下怎么开卡。

楼主:
这个盘的短接点是哪儿。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没治具开不了。

网友A:
这个主控是PS3110,在论坛搜S10修复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是PS3110,在论坛搜S10修复教程吧。

好的谢谢,这个看不出哪个点是短接点吧?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类主板,关注楼主提出短接位置问题的后续解读

网友(2023-06-13):
这个应该不能开?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