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突破三位分控插排 TZ-C072

楼主(2023-04-07):
正面

侧面,带防过载

另一侧,侧面加强筋

背板,可以看出型号

背板内测,出厂日期?

内部

里面电路板

这个电阻发热,电路板都烤黄了。我加了个300k电阻,不知道会不会改善?

网友:
感觉不咋的 一般产品,还行吧 谢谢分享

网友A:
用了有十年吧,都变黄了

网友:
还带防雷啥的

网友B:
现在很少见到了,大部分人贪便宜不看质量。

网友:
大万用还带防雷的,估计15年以上了。

网友:
当年应该也是国货中的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有十年吧,都变黄了

二手的。厨房用过的

网友:
电阻都热到糊了。
过载保护加防雷,当年价格不低于50块,突破是定国标的大牌子呢。

网友:
带防雷功能,开关3脚的,开关关闭后短路插座的零火口,虽然做工一般,但用心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少见到了,大部分人贪便宜不看质量。

十年前的APC,其实也不算很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少见到了,大部分人贪便宜不看质量。

[拆机乐园]的坛友们是既贪便宜又注重质量。十年前不少[拆机乐园]坛友都淘这种大船货APC北美美标版排插¥20来块钱一个,自己DIY更换压敏电阻。
  大船货APC北美美标版排插的线材可粗壮啦,二点五平方的线材。

网友:
想提高安全系数,却增添了安全隐患。

网友:
早期产品,相对做工还算可以。当年这种插排,价格不低。

网友:
楼主手都受伤了,突破是排插真的王中王,感谢分享

网友:
突破的机柜插排做工挺好的

网友:
觉得还行,用久了就黄

网友:
现在貌似看不见这个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