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简单维修个星空杯

楼主(2023-04-07):
简单维修个星空杯

故障,不开机,不充电
拆开检查,充电口脱离。电池没有电
焊接回去

星空杯

星空杯

拆开

电池

主板

电池充电

主板焊接充电口

焊接

网友:
以为飞机杯呢

网友:
这种接口很容易掉,掉了也很难焊回去。

网友A:
来左边儿 跟我一起画个龙

在你右边儿 画一道彩虹

来左边儿 跟我一起画彩虹

在你右边儿 再画个龙

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

左边儿右边儿摇摇头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

指向闪耀的灯球

网友:
下次拆飞机杯

网友:
能旋转的彩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左边儿 跟我一起画个龙

在你右边儿 画一道彩虹

儿歌?

网友C:
想知道tf卡的用处?

网友:
看到了古老的充电器。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儿歌?

野狼disc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tf卡的用处?

小音箱,放歌的,应该还带蓝牙

网友:
会所的闪光灯都被拿出来了

网友:
可以换新就好,不然就报废了

网友:
看成飞机杯

网友:
修好了也不说吧效果图发出来,差评

网友:
这照片给了我买的星空灯一个DIY方向

网友:
插电口大力出奇迹,还好没伤到主板,轻巧使用寿命长

网友:
这是个带灯的音箱?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