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无线鼠标看看…

楼主(2023-04-07):
这种滚轮编码器型号通用吗?手头的鼠标滚轮编码器废了,上下滚动很是费劲…

网友:
机械式滚轮编码器,印象中以前拆换过,是通用的。

网友:
我有两个用坏的无线鼠标,舍不得丢,一直在找有关资料,盼望能把他修好

网友:
没看出区别

网友A:
鼠标滚轮编码器的外形都一样,但其安装高度有7、8、9、10、11mm等几种,所以要先确定要更换的编码器中心高尺寸是多少?

网友B:
通用的,楼上说得对

网友:
又是BK的射频方案,便宜啊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C:
无线的费电池,感觉还是有线鼠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滚轮编码器的外形都一样,但其安装高度有7、8、9、10、11mm等几种,所以要先确定要更换的编码器中心高 ...

不可以剪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的费电池,感觉还是有线鼠标好。

一节充电电池可以用2个月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的,楼上说得对

到礼拜天看看能不能换一下…我是受够了…

网友:
可以剪脚,但是要剪平很麻烦。外壳是铁的,很难磨。
应付使用的最简单方法是,对准机械编码器上盖凹槽的缝隙,喷一点电子清洁剂,转动几下滚轮就可以接触正常。
长远来看,还是要换长寿命100/200万圈的TTC编码器

网友:
现在喜欢用的鼠标是直立的鼠标,对手腕友好

网友:
滚轮编码器都是一样的,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
这个是公版的,应该找得到相关的东西。

网友:
型号一样的就通用,某宝上多的是

网友:
现在杂牌基本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做工太一般

网友:
这个费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