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致态tiplus5000换一件衣服来降温

楼主(2023-04-07):
之前致态5000放到副硬盘位,直接用华硕主板自带马甲,那马甲装上倒是漂亮,但是没有鳍片的马甲,于是搭上签到红包在以前给980Pro买马甲的那家的淘宝的买了所谓微瑕疵马甲,质量挺好的,带了鳍片,散热面积大,加上有进风吹过。最后七块多入手。
于是把固态装进马甲,装机看看温度情况怎么样。

一套齐全,逐步安装

装进马甲底座

马甲装上,这次是灰色的,比黑色便宜一块钱

装进接口。上面黑色的主位是三星980Pro。这下两兄弟看上去一样了。

看下温度。待机33℃,不错。装主板马甲时是35℃。裸盘是38℃。主要得益于有鳍片沟槽,散热面积大,而且前端进风正好从沟槽吹入,比较容易带走热量。
测试了下,这盘的温度和读写速度关系不敏感,从机械硬盘以不到200M的速度拷贝,温度40℃左右,以2G多速度写入,温度42℃左右,迅雷下载,50多M速度,也是40℃左右。

网友A:
楼主的电脑好高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脑好高级

一台破个人PC而已,高级个哈❓❓

  我便宜淘的两台大船货EPYC工作站32核64线程,四显卡卡加速英伟达RTX3080,64GB内存DDR4……跑AI深度学习应用……我也是打工人,便宜淘大船货。
  ChatGPT大热,这段时间很多IT互联网公司都在搞AI深度学习之类的项目。

  你别以为32核的EPYC工作站主机就很高级了,我的同事自己弄的那台是128核的。跑AI深度学习之类的项目,算力永远是不够的。下班回家之后他要调试修改代码之类的工作。这段时间ChatGPT把大家的工作热情调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破个人PC而已,高级个哈❓❓

  我便宜淘的两台大船货EPYC工作站32核64线程,四显卡卡加速英 ...

你这就好像你去幼儿园专找三岁小孩秀肌肉似的

网友C:
不加扇热温度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扇热温度很高吗?

不高,哈哈。高几度而已。不加的话工作起来也只有四十多度。这盘发热量控制的很好的。不过心理作用还是加一个,反正这个马甲便宜质量也很好。
别看待机比980Pro高几度,980Pro一工作温度就往上飙,致态工作起来温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加扇热温度很高吗?

高速SSD很多盘的发热量都大。

  加个好点儿的散热至少能延长SSD的服役寿命。

网友D:
ssd上的标签纸不撕就贴个散热片不是隔靴搔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d上的标签纸不撕就贴个散热片不是隔靴搔痒吗?

撕了?那你负责来给我保修五年?

网友:
我也买了个用转接卡上pice插槽,原本还担心发热,用了一个多月,感觉也就微微温而已,手感不超过40℃,现在室温已经24℃了,估计夏天它也不会很热。

网友:
谢谢分享,坐等SSD降价

网友E:
这种形态的固态真的是个大bug,又让人散热,贴纸又不让人撕,贴上散热片,那散热片和芯片之间的热阻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形态的固态真的是个大bug,又让人散热,贴纸又不让人撕,贴上散热片,那散热片和芯片之间的热阻巨大。 ...

没事,问题不大,以2G多的速度写入40G数据才42℃。这盘主控有三分之二在贴纸外面,电源芯片全在外面。另外个三星980Pro主控全在外面并且主控表面是镀镍的。实际用起来温度问题不大。

网友F:
我的SSD日常55度。可惜没办法贴马甲,因为上面就紧压着一块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SSD日常55度。可惜没办法贴马甲,因为上面就紧压着一块机械硬盘。

把机械硬盘上贴个散热硅片,直接挨着固态就当散热片了。机械硬盘不连续长时间读写,温度不高。

网友G:
这温度本来就不算热啊,没必要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撕了?那你负责来给我保修五年?

又不是易碎贴,吹热了撕下来保管好,要保修再贴回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不是易碎贴,吹热了撕下来保管好,要保修再贴回去不行?

1,当厂家都是傻货吗?
2,吹热风保证标签不撕坏?看小飞机修固态,他撕标签都经常有撕坏的。
3,再贴上能贴得和原装一样?
4,再说了,范得着冒着可能五年脱保的风险就为了多降两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温度本来就不算热啊,没必要吧?

从实际来说,不需要。
从心理来说,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高,哈哈。高几度而已。不加的话工作起来也只有四十多度。这盘发热量控制的很好的。不过心理作用还是加 ...

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我的凄惨红CN600的,加了一个简单的金属片散热,温度是19度。
另外一个SSD的硬盘,温度是36度。
感觉你的M2硬盘温度偏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