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E555作可控制式PWM发生器的经验

楼主(2023-04-07):
如图所示,留作草稿备查。

楼主:
如果顺时转动可变电阻,LED变暗,可交换两个二极管的位置就好。

网友:
PWM控制,可以给直流电机调速

网友:
PWM控制电路,可以给直流电机调速

网友A:
按道理讲,这个NE555多谐振荡器一通电就会输出PWM信号,
光耦导通只是改变输出频率和占空比而已。

网友:
哈哈,盗墓笔记

网友B:
C电容的大小是不是决定频率。

网友:
以前使用NE555集成片能够自制许多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讲,这个NE555多谐振荡器一通电就会输出PWM信号,
光耦导通只是改变输出频率和占空比而已。 ...

4脚有10K接地,为低平,不工作,只有光耦通,12v加到4脚,555才工作。
4为复位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讲,这个NE555多谐振荡器一通电就会输出PWM信号,
光耦导通只是改变输出频率和占空比而已。 ...

不信,你试一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电容的大小是不是决定频率。

电阻为不变,则改变电容就改变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信,你试一下就明白

哦,4脚接了下拉电阻,那确实是你说的那样。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我以为光耦接到5脚的。

网友:
考虑弄个单片机,想调啥频率调啥频率,想多少占空比就多少占空比.
分辨率高,还稳定

网友:
又开始玩NE555了?!

网友C:
一直都在考虑怎么扩大555电路的方波占空比调整范围,不知楼主的电路能达到什么水平,看起来应该不错。

曾经用过下图,占空比达到了2.8%(此时输出方波频率为58Hz)——98%(此时输出方波频率为92Hz),频率变化规律大致如图2:
图1

图2

网友:
555是个经典块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在考虑怎么扩大555电路的方波占空比调整范围,不知楼主的电路能达到什么水平,看起来应该不错。

多谢回帖,一齐研究。

网友(2024-04-28):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帖,一齐研究。

可以控制可控硅,MOC3061等系列

网友(2025-04-12):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讲,这个NE555多谐振荡器一通电就会输出PWM信号,
光耦导通只是改变输出频率和占空比而已。 ...

只有4脚接高电平ne555才会工作,而高电平由光耦输出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