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把普通60hz的显示器更换100HZ以上的电路板?

楼主(2023-04-07):
     有没有办法改?猜测高刷新率似乎与面板无关?因为这些显示器还都是TN屏IPS屏这些老式面板?

     搜索到NGA有人讨论过,有几位说的意思是与面板无关,就是超频了驱动板,好像还会自动提升电压,对驱动板寿命可能有影响...

    补充一下,又找到一个其人很自信的说法,就是60HZ到75HZ是原厂就允许的,只是可能体质原因设定为60,  144的也有20左右的范围,240的也可以到280... 因此我想到了我的28寸优派,我其实就疑惑,早年我记得用WIN7的时候是75HZ的,而后来WIN10一直只有调整到60HZ,我一直觉得我记错了?现在想想或许是系统给屏蔽了?

      搜了一下关于超频的方式号多年前就有了,只是还没见改硬件的,我是担心这种超频对驱动板损害以及驱动板超频下不稳定。看许多人从60hz狂超到144hz甚至240hz...但也有些超5hz都不行...
      另外有人说自己的显示器60炒到85没问题,反而77却不行...
      还有 现在N卡和A卡的驱动里都带有显示器超频了,早期是使用某个外来软件

网友A:
肯定和面板有关啊,你想的美,仅仅是驱动ic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和面板有关啊,你想的美,仅仅是驱动ic原因。

   但都是老的TN面板 IPS面板,也没看到有关工艺改变提升刷新率的消息?另外有一种简单的超频刷新率的方法就是用显卡驱动定制分辨率和刷新率,但有的显示器能刷到144HZ有的只能刷到80多HZ?很不稳定,所以我觉得好像是电路板无法提供稳定的高刷?

网友:
买个新的....

-=--=-=-=-=-=-=-=-=-=-=-=-

网友:
以前有种技术,在两帧画面中间插入全黑帧,可以减少一点拖影,但亮度会降低。

老液晶最高刷新在75ms左右,体质就这样,再快换电路板,估计行不通。

网友B:
改造的费用够你买台新的显示器。

网友C:
试过,无解的
60hz的,更新到了75,结果显示器明显变了,颜色都不准了
所以没办法的,只能卖掉,换个显示器了
抖音上有推荐,看得上的最便宜的也要五六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的费用够你买台新的显示器。

驱动板那么贵吗?不过想想也是,可能难找到与自己显示器匹配的电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无解的
60hz的,更新到了75,结果显示器明显变了,颜色都不准了
所以没办法的,只能卖掉,换个显示器 ...

与颜色也有关系?改回去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颜色也有关系?改回去不就行了

反正感觉就是换了75hz之后,显示器显示效果就变得很差,就是颜色变淡,或者被漂白的感觉
然后换回去了,然后显示效果也好不了多少,反正就是感觉差了很多

网友D:
没见有改的。
当然和面板有关,液晶显示器面板就占成本大头,不然烂屏的显示器怎么说没维修价值,能上高刷厂商就能卖高价格多赚钱。
老屏受限于当时的制造技术液晶反应速度慢,刷新率高不了。不像现在的高刷屏可以做到500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有改的。
当然和面板有关,液晶显示器面板就占成本大头,不然烂屏的显示器怎么说没维修价值,能上高刷 ...

但许多人都把老显示器从60刷到了144啊,只是我担心驱动板受不了,所以希望找到有可以替代驱动板的方法,比如有某种通用的驱动板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许多人都把老显示器从60刷到了144啊,只是我担心驱动板受不了,所以希望找到有可以替代驱动板的方法,比 ...

没见过,我的AOC可以60超到75,玩游戏是顺畅了一点,看电影颜色有点发虚。

网友:
面板刷新率是整体设计的,可以超一点,但要大幅提高仅换电路板不行

网友:
好像改不了,没有谁改成功案例,60Hz要是能改,卖144Hz的厂家倒闭了。

网友:
出教程,改tm的,我的AOC 2k屏,改!

网友:
如果能改,旧显示器就不会很便宜了

网友:
这个面板决定了的吧。。。

网友:
感觉这个有点像是把900CC的发动机,怎么改,才能变成3000CC的发动机。
前提是,不能动发动机本体。

网友:
面板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