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聚源48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3-04-07):
电动车充电器突然没有输出了,作为每日出行必备,而且坏了很耽误事,必须连夜修复呢。

充电器时电动车原配的浙江聚源48V 12Ah的充电器,2021年11月出厂的,实际使用一年出头,里外还很新,说坏就坏了,质量堪忧呀!

拧下两个螺丝就能把充电器拆开看到内部的电路板,正面零件不多。

变压器个头不大,绕组的漆包线也不是很粗。

47μF/400V主滤波电容,没有鼓包。

4N65 4A 65V 75W N-Channel Power MOSFET

电路板背面

UTC3842   AC-DC反激式变压器中常用的电源IC

LM358,常见的低功率双运算放大器;78L05是常见的5V输出三端稳压器。

无型号14脚IC

最后检查发现BT151中间的引脚竟然已经断裂了,不知名厂家的BT151是TO-220封装的单向可控硅。

拆下测量倒是没有其他电路损坏,将BT151接好引脚后再装回焊好。再次通电试机,发现充电器已经输出正常,一次没有啥技术含量的维修到此结束。

      就是比较疑惑,这个充电器一般都是在家里充电,很少放车筐里颠簸震动,而且用了才一年多点,内外都很新,没想到竟然坏了,而且是这种不应该的损坏。这个BT151连个散热片都没有,TO-220这样的三引脚难道连自身都支撑不住了?引脚怎么好好的就中间断裂了呢?

找了一个NXP的 BT151的规格书,其中引脚厚度高达0.6mm,实际拆修时感觉本充电器BT151的引脚很薄,感觉也就最多0.4mm,这难道是损坏的跟本原因?另外,BT151中间断裂引脚弯折角度也非常大,估计在装板焊接前已经金属疲劳,侧面证明引脚不仅单薄,材质也很一般(杂质多,非常脆)?

网友A:
估计充电器,经常被移动。颠簸

网友:
热胀冷缩太厉害,把管脚绷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充电器,经常被移动。颠簸

实话说引脚真的很单薄,连散热片都没有也能被震断证明质量够差。

网友:
焊接完的时候,那根引脚应该就存在应力,时间久了疲劳了就断了。

网友:
缺少了emi,带可控硅不错防反接

网友:
一直放在车里颠的吧

网友:
这空落落一片白的PCB,看着很不习惯

网友B:
恭喜修复,
放在车筐里颠了?

网友C:
完美的诠释了国产货能用就行的理念。

网友D:
根本是材质不行,内因是掰脚时有内伤,外因是震动或摔

网友E:
随车携带,长期颠簸

网友:
怎么会断呢

网友:
正面看没几个元件,背面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修复,
放在车筐里颠了?

一般都是在家里充电,很少放车筐里,没想到竟然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美的诠释了国产货能用就行的理念。

关键是这玩意太不耐用了,而且坏了很耽误事,要不咋连夜修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是材质不行,内因是掰脚时有内伤,外因是震动或摔

引脚于一般同样封装的相比薄了很多,而且弯折幅度也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车携带,长期颠簸

一般都是在家里充电,很少放车筐里,而且用了才一年多,内外都很新,没想到竟然也坏了。

楼主:
引脚于一般同样封装的相比薄了很多,而且弯折幅度也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