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中兴zxd2400(v4.3)版本电源改装经验分享

楼主(2023-04-07):
楼主自己也改了七八台这种电源了,在改的过程中,遇到过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方法经验以及需要准备的工具等,给大家分享一下供新手朋友改装或第一次接触这种电源的朋友改装,尽量少走弯路少踩坑

需要准备的工具:电烙铁当然焊台最好,最好功率大一些;优质焊锡要有;助焊剂只准用松香其余的焊油助焊膏等一律不要用(这两个玩意儿会导电,会导致电路参数乱飘而且查还查不出原因);要有一把尖嘴镊子;十字形螺丝刀;尖嘴钳子要有一把;吸锡器要有一把;还要有至少可以把芝麻大小的元件焊在电路板上的技术。

以下是60伏50安的改装经验:
①电源拆解:电源拆解的时候,卸螺丝不要太用力,不要把螺丝弄坏不然上不上去,拆emi滤波板以及控制小板的时候尽量轻一些,控制小板上有两个固定螺丝底下有插件,把螺丝拆掉之后轻轻晃动小板向上抬就可以轻松取下,如果取不下来就检查检查以上哪个步骤错了是不是螺丝没有拆掉,还是底下哪里有问题,不要用力过猛损坏插件或者是小板。(注意事项:这里不要用钳子类的工具拆卸就像我说的直接用手来用,钳子类的工具有可能会损坏电路板上的元件或走线,得不偿失)

②拆解控制小板上的元件以及焊接:拆解元件的时候,电烙铁的温度不要太高,280度就可以了,拆的时候可以稍微上一些锡,下手前核对好位置和原件的编号再拆不要拆错原件,拆的时候注意自己的烙铁头,不要碰到别的元件或者是把别的元件也拆下,这是新手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如果你技术比较好可以忽视我说的这句话,每次拆完原件或者是焊完电线之后仔细检查焊盘有没有连锡或者是别的元件也被一同拆下的情况,如果你用的是阳江的三代套件或者小型OLED屏之类的套件,这些套件里面给的排线颜色比较多,有的颜色容易看错,焊接时再三核对电线的颜色以及焊接时的焊点,焊接完成用洗板水清洗一下焊盘,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可以在日后帮你免去大量的麻烦。

③前面板开孔以及后侧尾板的安装注意事项以及经验:前面板上开孔的时候一定要把贴纸的位置对齐,开孔的时候下手轻一些,前面板开孔的时候如果用力过猛,有可能会把面板弄坏,在铁网上面开好口之后,最好打磨一下,再用胶布裹起开口处,因为有可能会割开电线或者是割断电线;后面板安装的时候比对好电线的长度,后侧围板安装上去空间很窄,电线不要太长,不然容易放不进去,焊接插件或者是香蕉插座的时候可以把烙铁的温度调高一点但是焊接的时间不要太长不然容易融化插件的塑料,焊接完之后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或者是开焊的状况,还有一点就是选用的电线一定要足够粗,60伏50安推荐使用六平方或者八平方的软硅胶线,接线端子去买国标加厚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安装完之后尾插板的两个同接线螺丝比较长,有可能会碰到外壳安装完之后可以把剩余的切除然后用绝缘胶带包一下。(60伏50安的改装方案比较简单,没必要去拆电容变压器之类的东西,也不用去改全桥如果你是新手或者第一次接触此类电源自己使用如果60伏够的话尽量去改60伏没必要去改120伏,120伏的方案比较难改不好有炸机的可能性)

接下来是120伏25安改装方案的经验和注意事项:
①电源拆解:这个和60伏50安的改装方案是一样的可以去看上面的。
②拆解控制小板上的元件以及焊接:这个和60伏50安的改装方案是一样的可以看上面的。
③电容的拆解以及变压器的拆解:(1)全桥整流方案:这个比较简单,把自己的电烙铁温度调最高,如果功率比较大,就直接从电路板的下面去烫变压器的引脚然后通过改装教程中制作的那个小钩子把他的中间引脚拉离板面就可以了,之后在他的引角上面加一些锡,保证它四个铜片之间的连接可靠,不要出现分层。(2)全波整流方案:相对比较难,需要将变压器整个拆下,他的中间引脚那四个铜片是上面两片,下面两片,把这两组分开之后,在每组上面也上锡保证每一组之间的连接可靠,然后两组上面都要套热缩管尽量使用加厚的,之后把变压器的次级第一个引脚和第三个引脚的电线拆下,把他们两个并联在一起,焊接好之后的位置刚好是原来中心抽头的位置,然后把变压器装回主板时两根并联在一起的电线就替代了中心抽头,焊接的时候需要把那两根线也一起焊在主板的中心抽头位置,别的引脚也需要焊接牢固。更换电容的时候,需要根据改装教程上面把他指出的所有电容全部更换,因为人家原来是63伏的耐压你现在改到120伏如果不换会炸,更换的时候一定要再三确认电容的极性,千万不要焊反不然也会炸,全部整流的话,你还需要去更换二极管等东西,当然这个根据教程来就行了这个没啥难的。
④整流方式:(1)全桥整流:这个加装二极管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引脚远离主板,与原机带的两个二极管焊接联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引脚,焊接完成之后,拿万用表量一下,保证没有短路,之后可以在主板和加装的两个二极管之间用青稞纸做一下绝缘,加装的铜线不要碰到底下的铜线以及按压镇流管的弹片。(2)全波整流:这个比较简单,更换原机的二极管的时候烙铁的温度打高一点,焊接完之后检查一下引脚和引脚之间不要粘连,然后位置正确就行了,这个没啥好说的。
⑤前面板开孔以及后侧尾板安装的注意事项以及经验:这个和上面的大致一样,但是因为电流只有25安所以电线可以用六平方的就够了没必要用太粗的

补充:如果你用的是阳江的第四代套件,这个改起来可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控制板啥的都不用你改,直接用人家的就行,但是缺点就是贵,当然这个看你自己买的是哪款套件了,改装的时候注意事项也差不多,新手朋友或者是第一次改装的朋友可以多看几遍,熟悉一下,然后自己改装的时候注意一点,祝大家改装成功!

这个就是本人自己总结出来的,几点经验以及改装方法和注意事项大家可以参考参考,有不对的可以在评论区指出,楼主立马改正(如果需要电路图本人帖子内有可以自行下载)

楼主:
楼主自己用的电源,没有制作尾板,但是本人改过带尾版的,经验大家可以采纳

网友A:
5块钱包邮的电源收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钱包邮的电源收到没

商家说没货了,然后把钱退给我了

网友B:
好详细的说明。就差一个中兴电源了。

网友C:
我也说说我的改造经验。数码管的和三代都买过,买来看着麻烦都没改,看到第四代,改造简单,就又买了改造第四代了,改造120v要使用大功率烙铁,最好有两把,拆二极管,功率管都好拆,拆变压器吸锡器吸不干净,可以多次上锡重新吸,我们自己的锡熔点低好吸取。我没用四代厂家的尾插,我选了带TX90的尾插,不过我把商家的TX90尾插换成代信号插针的型号了,这样就可以用到四代套件里面的电压补偿功能了。尾插对应的外壳最好贴青稞纸,增加绝缘,那地方的线也粗,接线柱也长。预防断路。有要第三代套件的吗?我还没用过可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说说我的改造经验。数码管的和三代都买过,买来看着麻烦都没改,看到第四代,改造简单,就又买了改造第 ...

多少钱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说说我的改造经验。数码管的和三代都买过,买来看着麻烦都没改,看到第四代,改造简单,就又买了改造第 ...

转让多钱?

网友:
多谢分享,记下来,有机会自己也改个!

网友:
多谢分享,有机会自己也改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详细的说明。就差一个中兴电源了。

哈哈哈,现在中兴电源的价格炒的比较高,买的时候一定要再三确认是4.3版本,当然如果你有钱可以去买全新的电源(我的电源成色就是照片里的样子,2019年以后产的机器购买是260元包邮内部成色也非常好,感觉那块电源都没有怎么用过)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刚好后期用得上

网友D:
已经买了一台4.3的,没改可调,专门用来给ZVS供电用,效果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买了一台4.3的,没改可调,专门用来给ZVS供电用,效果杠杠滴

给zvs供电的话如果你是用来加热那问题不大,如果你是用来推高压包还是建议把负极接地,这样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zvs供电的话如果你是用来加热那问题不大,如果你是用来推高压包还是建议把负极接地,这样好一些 ...

只是用来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用来加热的

有时间发个图,参考参考,几管的多少伏?多少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时间发个图,参考参考,几管的多少伏?多少安

8管,供电20-60v,功率在3000瓦以上,我最大功率就是这个2400的3千瓦,所以只测试到3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8管,供电20-60v,功率在3000瓦以上,我最大功率就是这个2400的3千瓦,所以只测试到3千瓦 ...

你发个自己的帖子,能的话把图也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