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怎么降低功耗?

楼主(2023-04-07):
很多普通电脑主板安装黑群晖,怎么降低功耗?

网友:
定时开关机。。。

网友A:
设置一段时间没用就让硬盘休眠
用低功耗处理器
用arm处理器

网友B:
其实群晖功耗比win高,因为群晖的休眠机制有问题,只要一块硬盘在读写,所有硬盘都不能休眠,这个和黑白无关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阵列存储设备就不是为了低功耗设计的,无论黑白

网友:
BIOS里降频降压
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使用低功耗的CPU

网友:
i3 4150加H81 功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段时间没用就让硬盘休眠
用低功耗处理器
用arm处理器

我的黑群好像硬盘不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群晖功耗比win高,因为群晖的休眠机制有问题,只要一块硬盘在读写,所有硬盘都不能休眠,这个和黑白无 ...

这个设计太拉了

网友:
轻度nas可以考虑用openwrt

网友:
终极办法:不插电

网友:
选型时就要考虑功耗

网友:
开源节流,挂个网心云,限制下带宽,赚的够电脑电费就好,再者电脑电源换成金牌电源,转换效率高一点,也稳定些,我蜜獾超存的电源换成康舒铂金400W的1U电源,硬盘不休眠5个1T,1个500G挂网心云,整机功耗40W,整机比原来的链力电源少4W,链力电源功率小,效率低

网友:
不使用关机

网友:
硬盘频繁起停,比一直转着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是灵魂之举!

网友:
我是这么用的,把主机电源接在wifi插座上,使用时用wifi插座打开,然后远程访问,使用完了,黑群里直接关机。

网友:
EQ12迷你机,CPU:N100,1T固态+2.5 USB机械1T,win10专业版,插座功率表测试:桌面状态8W;挂BT 10个任务:12W;同时加Jellyfin转码4K:18W;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