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细线,而且有很多股铜丝组成,剥掉绝缘皮如何尽量少损伤铜丝呢?

楼主(2023-04-08):
本来就细,里面的铜丝更细,
剥外皮的时候若断几根铜丝,连接的可靠性就更无法保障了,
剥绝缘皮如何尽量少损伤里面的铜丝呢

用剥线钳肯定是不行,试过指甲也会扯断不少铜丝,
怎么办好呢?

网友:
火烧吧。然后快速用指甲扯掉外皮。

网友A:
我是用刀片轻轻环切一刀,再顺着切口折断外皮,再拉出外皮

网友:
皮不用完全剪断,最里面一些皮直接给拔出来。

网友:
熟能生巧??
或者搞水晶头那种 直接刺破压接

网友:
换粗线或丙酮化

网友:
只能说明楼主的剥线钳不够好。

网友:
没有好的剥线钳就用打火机烧一下再用手一撸

网友B:
用网线钳上的刀片来剥,先用一点点测试一下深度,要剥得比较多,就定位一个深度,只剥一条得话,用手控制剥线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网线钳上的刀片来剥,先用一点点测试一下深度,要剥得比较多,就定位一个深度,只剥一条得话,用手控制剥 ...

线的粗细跟网线里面的细线差不多,用刀肯定会伤内部的多股极细铜丝的

网友:
这个线不是很细呀,用剥线钳应该好剥,估计是楼主的剥线钳不够锋利了

网友:
这线还算细吗?楼主拨过电话线吗?那才叫一个细。很简单,打火机掌握好火候即可。里面再细的线也丝毫无损。

网友C:
量大只能烫,几个就用指甲撕开

网友:
耳机线,铜线细,里边还带尼龙加强筋,我是直接用融化的焊锡停留一两秒,外皮烫收缩一点、线也焊好了。就是无线路由的天线,内芯的保护皮耐热不佳,容易焊短路

网友:
环切肯定是不行的,会断很多。这种我一般是用936刀头摁在桌上快速一刮,既把外皮烫去了,也顺带给里面金属细丝上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刀片轻轻环切一刀,再顺着切口折断外皮,再拉出外皮

我一般用指甲刀

网友:
熟练就行了。不同的线也不一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的粗细跟网线里面的细线差不多,用刀肯定会伤内部的多股极细铜丝的

我剥过1mm粗细的手机模块链接天线的连接线,外层是屏蔽层,非常细的铜线网,我是用美工刀,轻轻的顺着线划一下,再横着线轻轻的划一圈,再从线头上的划口把线和皮分开往里搞,如果划轻了,再轻轻的补刀,的确是考验耐心和需要仔细,线太细了,火都会容易烧断它,要铜线一根不断,非常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只能烫,几个就用指甲撕开

这个方法应该比火烧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