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沃尔巴斯HDMI-KVM切换器

楼主(2023-04-08):
因为需要给自己的USB切换器扩展个视频切换的功能,顺便凑合用一阵子,就到咸鱼上买了一个HDMI KVM来研究。这款切换器采用塑料外壳,滑轨+螺丝固定很好拆开,内部采用模拟开关来切换HDMI,没有信号放大的能力,经过试用,问题很严重,稍微长于一米的走线都会导致闪屏或者不显示,如果使用短线倒是挺正常的,模拟切换方案也就这样了。另外机器采用不知道什么辣鸡无字芯片管理切换,完全没有任何自动切换或者记忆等功能,甚至可以直接改成拨动开关得了,切换瞬间当然也没有延迟,频繁切换电脑会傻掉。

网友:
貌似没有这么多脚位的物理转换开关,物理开关也容易氧化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同品牌在用 就是便宜质量一般 不如那种高端自动切换的好用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信号切换器衰减明显,可能得买能放大信号好点的。物理开关需要很多引脚,结构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
好不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