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制作18650 21700锂电池点焊焊接中铜连接的分享!

楼主(2023-04-08):
制作18650 21700锂电池点焊焊接中铜连接的实验!

闲着无聊, 做了一些小实验 。经历N次尝试,找到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效果如下,后面有暴力拆片图!

这样过电流应该好一点!

双层点焊,没有用助焊剂,电池极住打磨平整。焊针不能太尖,太尖会烧掉针。

下面红皮电池用的是0.15mm镀镍钢带+0.1mm紫铜带

大家可能想问我,为什么不直接上0.2mm铜带呢, 电流小实验焊不住,电流太大会炸铜带。

这样压着一层镀镍反而不会炸,而且焊接的很牢固。

自制的点焊机数据没有参考性。 点焊数据就不发了!  要自己调切到不炸且牢固就可以了!

下面是用斜口钳拉扯的焊接效果!

最后附一张换芯 21700的点焊效果,  0.2mm铜带,铜带开孔的才不会炸铜带!

网友:
这个焊得漂亮!

网友:
点焊机看来很暴力

网友A:
这个有点牛,电流一般是多大?

网友:
没有点焊机只有兴叹!

网友:
这个牛啊。。。。。。铜的熔点那么高。。。。。。

网友:
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
开孔增加了电阻值是个好办法

网友B:
拿些0.2渡镍铜带看看。这样不用放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些0.2渡镍铜带看看。这样不用放两层。

这个我也想到了,手头没有材料,回头采购一点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牛,电流一般是多大?

自制的六电容24管点焊机, 不知道多大电流!

网友C:
暴力,点焊机搞起来花
多少钱

网友:
我想看看你的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暴力,点焊机搞起来花
多少钱

我记不清了, 大几百的样子, 我自己用就没有特地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的六电容24管点焊机, 不知道多大电流!

这个也太暴力了,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