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斐讯k2的电源适配器G1012C-120-150

楼主(2023-04-08):
k2突然没有信号了,检查发现电源没有了,拆开看看。

外观

铭牌

超声波焊接无损开盖

电路简洁

背面

初步检查肖特基hbr5100u短路

低压电容

保险好的

高压电容

细节

准备淘宝sr5100替换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
我的K2P突然开始老是自动重启,拆开,把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解决问题,都打算买新路由器了,后来拆开电源,发再电容鼓包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做工也不算太好嘛...

网友:
几千的电源啊

网友A:
斐讯斐讯斐讯,永远的痛。。。。。

网友:
这做工还行!

网友:
看着不错,修理好了又能用了。

网友:
斐讯的东西其实不错,就是被拉上了资本的车。

网友:
我的k2不是这造型的适配器,看来版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斐讯斐讯斐讯,永远的痛。。。。。

船上沉了多少货

网友:
斐讯老老实实做产品,不会混的太差,可惜被资本裹挟了

网友:
上车1个移动硬盘

网友:
看板子做工还行!

网友:
换200v10A的肖特基更稳当不发热

网友:
无损开盖厉害

网友:
我的K2电源和你这个外观不一样,我的可能是前期的,质量好一些,现在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斐讯斐讯斐讯,永远的痛。。。。。

是不是没有下车,车就翻了

网友:
1.5W,唉。。。我老婆时不时翻出来揭我伤疤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早期K2用的电源好,我修过,也是二极管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算是适配器常见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