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科技进步以缩水为本--宝锋CH-8对讲机座充拆解对比

楼主(2023-04-08):
       在2015年左右,帮一个美容机构买过20多台宝锋的UV-8D对讲机,后来某天所说是前台中央空调爆管,导致店内背景音乐功放、房间的电话程控机还有一台正在充电的对讲机被淋水,最终功放直接损坏,程控机只是少量进水吹干后没什么大碍,对讲机电池进水后无输出导致无法开机,于是坏机整套退回让我找经销商。

        经过测试只是电池损坏机器仍然正常,但经销商说人为和泡水不管,最终只能40块买块新电池解决,试机时经销商没用我带去的老座充而是从自己柜内拿了一个,付完钱后让他把座充也给我,一开始不乐意让加钱,后来以日后还来你这拿货为由给要了来。

       机器能开机后,就把原套设备退给美容院,坏电池和经销商那搞到的座充我就留下了,然后就有了今天的对比素材1(也就是老款的)。

        20年左右逛某宝,发现了一个类似隔壁老王那样以处理厂家旧库存为主营的店铺,并且这个店铺的规则很新奇,东西以周为基点,当周卖不出去的,下周自动降价5%,同时2件9折,5件8折,10件7折同时还可以享受包邮,这样的店不卖上一点简直对不起老板的良心,于是逐页翻看,看到有兴趣的先放购物车,全部看完了再重新筛选,最终买了几根C口的数据线,一根9V的升压线、一个蓝牙音箱主板、一个手机无线充,几个香蕉头,还有一台UV-8D的升级版UV-82,又七拼八凑的加了充电头、耳机之类的便宜货搞够了10件,应付100出头拿集分宝抵了80多之后实付不到12块全部拿下,这样就有了今天的对比素材2号(即做比对的新款)。

        因为同系列的缘故,UV82的电池及充电座自然与UV8D是同型号的,电池先不提,咱废话不再多说,现在就来看年,时隔5年(以购买时间为参考)之久,随着科技的进步,这款型号为CH-8的充电座,会发生那些变(SUO)化(SHUI):

外观篇:

CH-8正面对比

CH-8正面对比
       先来看正面,套用手机圈的话,那就是老款属于上巴停飞机,新款属于下巴停航母,也就是两者充电槽的位置有所变化,其次就是充电指示灯,老款在标签左侧,同时标签用的是品牌名称,新款的则调整到了标签中间,同时用了充电器的英文来代替品牌名。

CH-8背面对比

CH-8背面对比
       再看背面,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固定方式,老款的是用四个螺丝在四角固定,新款则改为了卡扣固定(拆的时候从底部两个凹槽那撬开一侧,再小心分离顶部内藏的暗扣即可),同时老款的螺丝孔(也可以说成是垫脚)上覆盖有橡胶垫,新款则是直接四个硬塑料圈,再有就是背面标签不同,老款为PVC贴纸,印有品牌名称、注意事项、型号、输入输出电压及指示灯状态说明,新款则是直接将对应内容刻在了注塑模具上,但少了品牌名称多了CE认证还有欧洲的垃圾桶标志(从机器菜单来讲,我拿到的这一款也确实像是一台外贸机,这事后续再聊)。

       再有一点,就是两者的原材料,新款的给人一种回收料的感觉,这一点在卡扣拆除时也有所体现,轻轻一撬,其中一个卡扣直接断掉了。
内在篇

ch-8内部对比

ch-8内部对比
        再看拆开后的内部,我们明显能感受到新款的环保,PCB最少缩水四分之三,原来一台机的材料现在最少可以造三台,每年节能减排的树,至少可以绕我们村一圈吧

CH-8新款

CH-8新款
        新款,单面的PCB,并且是最便宜的那种材料,不过如果单纯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新款的做法也无可厚非,只要能放下所需的功能件即可,像老款那种大面积的铺铜除了徒增成本,似乎确实没什么卵用。
        老款的PCB,除了大,还是大,当然同样是用的最便宜材质的那种单面PCB,板上最主要的就是这颗6038的IC了(新款同样用的是这个IC,盲猜应该是智子锁定了物理学导致芯片产业无法进步),丝印是SC6038,不过找资料时发现应该是HX6038,属于是一块8.4的双节锂电充电IC,支持9-13V的宽电压输入(原机自带的变压器是10V输出的),这也为后续改PD供电提供了基础。

HX6038

HX6038

hx6038特性

hx6038特性

(某小芯APP上查到的6038的资料)

总结:
        无论从材质、做工、用料,乃至品牌辨识度,老款都甩新款几条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人们普遍觉得老物件更受使的缘故吧,至于为什么新款要缩水,高情商的回答应该是科技进步了,但我这低智商的,只能说完全是为降本增效,毕竟有个先驱说过,资本是逐利的。

        最后想说的是,原本这两个都是好的,但因为我改完电池把保护板接反,导致测试时先把新的烧了,然后没找电池的原因,翻出来老款的又试一次,结果这老的也烧了,好在当时电池也装机,不然再把对讲机给烧了,那才亏大了,目前坐等这个6038的芯片回来替换,这也是这次拆机贴的由来

网友:
这pcb确实不需要那么大

网友:
没有办法,越来越卷。

  厂家只能抠成本吃饭。

网友:
里面真简单

网友:
一样的元件,不一样大的pcb板。

网友:
厂家都是能省则省。

网友:
我觉得没啥好奇怪的,同等价格较以前缩水很正常

网友:
太简陋了吧

网友:
缩水是必然的,不过功能还是那样

网友:
低成本 高效率 加油

网友:
科技在进步,元器件微型话集成话所致

网友:
这个象是老版的边角料做了新版,还有欧洲好象就是喜欢用回收料,它们要求多少年就得自然坏掉,参照水果机的充电线、耳机线,这些回收料称之为环保材料

网友:
外壳材质差了确实不应该,PCB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大,这个缩水并没什么不妥。

网友:
像自停充单芯片方案,觉得不好加限流电阻分担发热,或者加铝片散热。

网友:
这2个版本还算好的,还有一个不带IC的

网友:
厂家是能省则省

网友:
有一对很老的宝锋,电池是镍镉的。

网友:
在能用情况下,成本能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
在能达到性能要求的情况下,用料是越来越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