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惠普台式机电源

楼主(2023-04-08):
这电源好像差航嘉一点,算遗弃了,航嘉电源有大风扇。拆开看下。

网友A:
也很一般呀!还惠普

网友:
300W高效率电源不需要那么大的风扇

网友:
电源用8CM风扇就不如12CM了?台达、长城还有航嘉的服务器电源就是8CM。

网友B:
这做工很不错了,像是源兴的手艺。

网友:
做工还是蛮好的

网友:
做工很不错  功率不大

网友C:
我还是觉得品牌机的电源和电脑主板质量比较稳定。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可以

网友:
小风扇 不太静音吧

网友D:
峰值300,额定250W,这做工就凑合了

网友E:
群光电能代工的低端货,质量过得去,输出的纹波可能不太行(见过好几个群光电能代工的LLC拓扑hp台式机电源纹波都不大行,¥50块/个)。群光做的高端货PC电源还是不错的。
  代工厂都是这样,给多少钱出什么货。

网友:
“群光”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峰值300,额定250W,这做工就凑合了

群光电能代工给hp的台式机电源还有180瓦的呢,都是用在那种集成主机(比如:医院科室、护士站、收费大厅……),功耗低。
  我拆过的¥50块群光代工给hp的180W电源D14-180P1A,做工算是台系二线水准。但是实测纹波偏大,LLC拓扑的电源必须【堆料】才能保证纹波达标。而低端电源受限于成本控制没办法【堆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很不错了,像是源兴的手艺。

标贴上都写了,群光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很一般呀!还惠普

现在各大厂家都学坏啦,就盼着你们过保快快报废——>换新机拉动GDP好赚钱。

  lenovo良心想更加学坏,在推广那个【低温锡膏焊接工艺】(还自吹这是为了环保)……最近看了维修厮的视频,一堆用了低温锡膏工艺的联想笔记本主板翻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觉得品牌机的电源和电脑主板质量比较稳定。

不一定哦。现在各大厂家都学坏啦,就盼着你们过保快快报废—>换新机拉动GDP好赚钱。

  美帝良心想今年在推广那个【低温锡膏焊接工艺】(lenovo还自吹这是为了环保,助力减缓全球变暖)……最近看了维修厮的视频,一堆用了低温锡膏工艺的联想笔记本主板翻车了。臭名昭著的低温锡焊工艺lenovo居然还好意思拿来吹嘘❓❓
  自家翻车还不够,美帝良心想lenovo这是要祸害整个PC生态啊,这不是在整个PC生态圈里投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群光电能代工的低端货,质量过得去,输出的纹波可能不太行(见过好几个群光电能代工的LLC拓扑hp台式 ...

再怎么差也比常见的普通电源适配器强。所以没必要扔掉。家里没地方除外。

网友:
台式机电源都有风扇的吧,这个没有,肯定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