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烙铁头不粘锡,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3-04-08):
用烙铁头烫了几根电线的外皮,
然后烙铁头就不粘锡了,
为啥会这样呢
然后把烙铁头在地上磨了几下,还是不粘锡
这个烙铁头还有办法修复么?是否需要用砂纸打磨一下?用清洁球刮几下好像没用

网友A:
用刀刮,不行就用砂纸打磨。。

网友:
网上有烙铁头修复膏

网友:
得看是什么烙铁头
老式内热外热的铜烙铁头 磨出铜 就能上锡
936或者其他带镀层的烙铁头
发黑了就得用钢刷或者钢丝球刷去表面的黑色氧化物
然后在大焊点上加松下或者焊油 后 烙铁融化锡后反复摩擦
还不行 就买新的吧  一般可换的烙铁头也就几块钱。

网友:
扯点干净的不锈钢丝球放松香里,烙铁热了就浸在松香里蹭不锈钢丝球同时蹭焊锡丝,一般能修复。

网友:
具体看什么材质的烙铁头。

正品T12,936之类的投资,加热到200度,在废纸箱上用力摩擦,取掉表面的塑料氧化物。

然后在电路板上找一个大焊点,加上有助焊剂的焊丝。温度300度左右,在大焊点上加锡丝烙铁头沉浸在面反复摩擦,就吃锡了。

要是其他非合金,非镀层的铜烙铁头,就直接打磨就是了。

网友:
烙铁头加热时钢丝球认真多擦擦,将塑料皮清除干净,热后上松香,再上锡。
如果不行再钢丝球擦去除氧化层、上松香、上锡,如此反复几次一般烙铁头没坏都能恢复。

网友:
摩擦,焊锡膏或者松香,加焊锡摩擦

网友:
温度不要开得太高,把原来的氧化层磨掉,再用松香在焊锡上来回蹭,基本上就行。

网友:
如果各种方法都修复不了就换个电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刀刮,不行就用砂纸打磨。。

不会伤了合金涂层吗?

网友:
溫度太高也會不沾錫

网友B:
我的烙铁头用锉刀锉过之后,每天就要锉几回了。

网友:
烙铁别用来烫塑料

网友:
不分什么材质的方法:

准备一小条金相砂纸,标号越高越好,磨去烙铁头氧化层,插上电,开启烙铁电源(能调温的,调到240度左右,不能调温的,不用管),用真的63%焊锡量的焊丝紧挨在烙铁头的工作面(点)位置,

等烙铁的焊嘴到了焊锡丝的熔化温度以后,就能吃(镀)上饱满的焊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烙铁头用锉刀锉过之后,每天就要锉几回了。

这种我们称之为“废了“。

合金烙铁头是肯定不能打磨的,磨完,邀不了多久就烧完了。

网友:
慢慢养,温度不能高,

网友:
了解下这玩意儿

网友:
用稀盐酸溶解锌后的溶液把打磨好的烙铁头泡个3分钟,捞出洗净

网友:
用百洁布擦一下表面的氧化层,然后把烙铁头松香蘸一下,然后再把头怼进 一大坨焊锡里蹭,重复几次蘸松香蹭焊锡的步骤,一般不是死透的都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