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数显温度计,利用起来

楼主(2023-04-08):
看看ad588的电压,有温度指标了

网友A:
问题来了:这个温度计,它准吗?

网友:
才疏学浅,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B:
你探头都放在哪呢?开机对室温的影响?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真看不懂,在测室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这个温度计,它准吗?

哈哈,准不准不重要,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探头都放在哪呢?开机对室温的影响?哈哈哈哈

就是测一下室温

网友:
这种温度表就是个玩具。

网友:
没什么意义。

网友:
其实差不多,都在公差范围内

网友:
我也有一个,粘在摩托车上,去拉萨的路上低头就能看温度

网友C:
貌似这个温度计不太准吧

网友:
这个电路板上的元件越来越多了......

网友:
4511驱动的数码管字形真难看

网友D:
这温度计,误差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温度计,误差挺大的。

能差几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个温度计不太准吧

哈哈先解决没有的问题,再说精度

网友:
AD588 会漂,同时万用表也在漂

网友E:
开机5分钟,楼主还需要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机5分钟,楼主还需要个表

你又幼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