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朋友滚轮失灵,拆罗技m170换编码器

楼主(2023-04-08):
朋友滚轮失灵,拆罗技m170换编码器,该编码器实为8mm高,手上没有,只有常规的9mm,换上后,一切正常,只是中键稍微偏硬一点,就这样吧。该鼠标在电池仓没螺丝,全部是卡扣,只是电路版上上了唯一一颗螺丝。

网友:
弱弱问一声 哪个是编码器啊?

网友:
话说,鼠标的滚轮,是不是和收音机的飞梭类似?

网友:
卡扣有没有拆坏呀!

网友:
高度增加了,滚轮竟然不卡上盖?
凯华机械编码器不耐用,很快就回滚。寿命20万圈感觉是吹牛。
罗技又用上了祖传的机械编码器。上一次还是2000年的dexxa光电鼠标。
http://dansdata.com/dexowm.htm

网友:
朋友滚轮失灵,罗技也没落了

网友:
这个鼠标没见过

网友:
编码器的罗技,是简配了啊

网友:
感觉滚轮都包浆了。。。

网友:
这其实很好处理,9mm代替8mm,只要将固定脚(不是电气连接脚)锉去1mm左右就可。

网友:
罗技1系不能买,至少也要3系起步。3系以上虽然看着贵一些,但是该有的都有,基本标配优联接收器。

我用过的罗技鼠标当中,5系545按键自定义最合我意,7系的老版705滚轮最爽,是我用过所有鼠标当中最爽的一个,没有之一,还多一个拇指按键。

网友:
没用过这款,,看起来有点小,

网友:
太小的鼠标手感不好

网友:
这款鼠标没用,好小巧啊。

网友:
罗技5系还是不错的,515,525,545都很好用。
超喜欢515的双模式滚轮,0阻尼模式很是解压

网友:
还是到实体店购买好,可以实际试用,合适了就买

网友:
长了1MM相对行程长了

网友:
锉一下编码器固定两脚即可

网友:
罗技不都是光电滚轮啊